有人用GY502吗?

楼主(2009-02-06):
请问此
陀螺仪
的效果是不是比401要好??

网友A:
这是新品种吧.

网友B:
这是601的减化型比401强点但比401性价比差

网友C:
据说可以加点元件变成601/611

网友D:
性能和401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放大器,稍微好一点点,如果有米就买611,没米就用 401吧,小弟愚见.

网友E:
我用的就是502。价格和性能都是介于611和401之间的中间产物~~~~~~

网友F:
看错了。 以为是新产品 GY 520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