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0N斜盘用539效果如何?

楼主(2009-02-06):
由于没米,只能先用这种低档
舵机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悬停、航线都没问题,不过一炸鸡就完蛋!

网友B:
呵呵,我就是用的539做斜盘舵机,目前悬停和航线还没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放心用吧。

网友C:
简单的倒飞悬停也没有问题,就是看你敢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