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EPP好小子 求助

楼主(2009-02-06):
求助好心人加我QQ吧 我不会安装了。。。。543877141

网友A:
好小子非常不错的

楼主:
不会安装。。

网友B:
坛子里不是有飘飘的安装教程么

网友C:
照EPP飘飘机安装啊

网友C:
装上了么?》上图看看啊

楼主:
没有 舵机不会连,,,,不知道怎么和舵角连 也不知道连及通道。。。

网友D(2009-06-17):
如果连这基本都不会连的话还是找个老手吧。

网友E:
日本手的遥控器,一般是一通道接副翼舵机,二通道接升降舵机。三通道是油门,四通道是方向。注意看接收机上标了几通道的舵机白线是信号线,不要接反了。

网友:
LZ最简单的方法是拿它自带的热缩管往上一套 打火机轻轻一烧,结实得很,要不行再灌点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