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传感器如何安装?

楼主(2009-02-06):
最近对
FPV
兴趣很大,在淘宝看见卖头部传感器的,请问如何安装使用啊?

网友A:
装在视频眼镜上 然后接到发射机教练口

楼主:
futaba 6exhp的遥控可以吗?如果可以,云台舵机接到哪个通道

网友A:
6通道的不行 一般都是ff9这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