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飞D210的问题

楼主(2009-02-06):
请问一下,D210我看有齿轮变速的,还有无级变速的~那种更好呢?价格是否一样?
我是用来加工小零件的~
谢谢各位达人了

楼主:
达人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皮带轮变速的那种更换速度时比较麻烦
无极变速用的是直流电机和可控硅调速装置,容易坏。

网友:
买普通的三相电机的那种吧回来配个变频器,本来就6挡的,配上变频器就更好了。

网友A:
对了D210不是齿轮变速的,是皮带轮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D210不是齿轮变速的,是皮带轮变速的。

了解了~谢谢指点
总之就是不要无级变速的~嘿嘿
最怕修了~

网友:
是不是俺潜水不够深,俺怎么就没发现有谁的调速板挂掉的,尤其是化肥的帖子,谁帮俺挖挖看

网友B:
调速板的功率元件是可控硅的,这种管子的特点是过电流能力比IGBT强,是半控器件。过电流不能自己关断,那个调速板有过流检测功能,检测出过流信号在传到控制芯片子需要时间,有可能会就因为信号滞后导致可控硅损坏,不过你使用时不要进给量太大就行了,电机电流不会突然增大,也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速板的功率元件是可控硅的,这种管子的特点是过电流能力比IGBT强,是半控器件。过电流不能自己关断,那个调速板有过流检测功能,检测出过流信号在传到控制芯片子需要时间,有可能会就因为信号滞后导致可控硅损坏, ...

小良哥说得有理!

网友C:
无极的一半板子挂的到比较少,电机挂的多
大多数是电机挂了板子都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极的一半板子挂的到比较少,电机挂的多
大多数是电机挂了板子都保护了

为什么板子都保护了电机还要挂捏

网友:
呵呵
因为厂家很多时候把保险换大的了,为了不同的人吭得太大口老烧

网友:
换大保险绝对是。。。。。。
呵呵
为什么叫保险呢,换成大的和用铜丝代替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电机100W的,电压10V的,那么电流大概10A吧,用10A的正好保护好电机了,非要换成20A的,电机都快熟了保险还有富裕呢,结果就是舍了几百块的电机,保护了几块的保险,真不知道那个成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D210不是齿轮变速的,是皮带轮变速的。

   赞同

网友:
齿轮变速当然好了,不过家用机子的齿轮肯定不怎么样,成本在那了,齿轮不好肯定噪声大,肯定寿命不长,在家用噪音大可够受的.还有齿轮的肯定比皮带的贵,这样的话不如买皮带的配变频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