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推问题求教。谢谢各位dx

楼主(2009-02-06):
之前用的是从飞跃买的单推,应该是防亚托的。用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每天13个起落)就磨损的卡了。 变距很不顺滑。 现在用坏5个了。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推荐。还有亚托的单推里面的铜套是不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亚拓的原装件不错的,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里面的铜套是不用换的.因为它的寿命是很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是从飞跃买的单推,应该是防亚托的。用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每天13个起落)就磨损的卡了。 变距很不顺滑。 现在用坏5个了。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推荐。还有亚托的单推里面的铜套是不是可以更换的。      ...

强,不过5个的价格也不及原装一个的价格。

网友:
飞越蟹爪的螺丝不能上太紧的...
另外尾波箱初的垫圈要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