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人玩过DIY气垫船!!!

楼主(2009-02-06):
还没人玩过DIY气垫船!!!在外国网上看到有人有4缸水冷1800CC发动机DIY个气垫船!!     http://www.hovercraft.geek.nz/
气垫船围裙用牛津布DIY!不过DIY气垫船不同于雕刻机!玩的场地要求要多很多!!那个网点多图还有视频!!很不错!!
上点图!!!

楼主:
规格:尺寸
长度 3.52米( 11 ' 6 " ) +扩展共计4米
宽度 1.98米( 6 ' 5 " ) +扩建总2.14米
身高 1.30米( 4 ` 3 " )
总重量无负载 (最大值) 400公斤( 881磅)
空船体重量-( 没有汽车或其零件,只是单纯的船体和导管) 1 40公斤

网友:
"吸能"设计的?

网友A:
上皮裙了没有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皮裙了没有 看不清楚

上了@@最后一个图就能看清楚!!围裙用牛津布DIY

网友:
这个牛,这功率陆地上也能飘起来吗

网友:
太大了,一台大房车的大小,几个人有地方放?

网友:
估计能很好玩

网友:
就是船吧  气垫的动力呢 没看到 ???

网友B:
开那些洞干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那些洞干吗的?

气垫船 当然是空气流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垫船 当然是空气流动用

是分流到船底,不然哪来的气垫

楼主:
引擎最大转速:6200rpm
齿轮传动比 = 1.8:1
桨叶直径 = 桨罩内部尺寸减去间隙, 944mm - 8mm (间隙一边为4mm 两边为8mm) = 936mm
计算上述数据如下:
6200 rpm/60 = 103.33 rps = 发动机转速
103.33/1.8 = 57.4rps = 风扇转速
周长 = 3.14D = 3.14x 0.936m = 2.93m
Tip speed m/s = dist x rps = 2.93 x 57.4rps = 168m/s
叶片角度根据发动机功率与转速进行设定。
再一点就是气垫船的重心问题,一定要设计好,否则容易出现事故。

网友D:
不知道是木板的还是玻璃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木板的还是玻璃钢的

好象是木板+糊玻璃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