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锁尾模式漂移咋调?

楼主(2009-02-06):
RT。是调摇臂中立到垂直还是调连接杆长度呢?
陀螺仪
是KDS800

网友A:
基本上都没有用

网友B:
先在不锁尾的模式,调节好中位和拉杆长度(尾螺距),无风环境下升空调机,设置感度,到机体基本不自旋,切换到锁尾模式,再设置感度,越大且不追尾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