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问题

楼主(2009-02-06):
我前一段刚进了个亚拓450V2 。别的都很好,就是尾巴总往左边慢慢的飘。当时我配的是亚拓600的
陀螺仪
以为是陀螺仪不行,后换成401。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不过在调整微调后就锁好了。但陀螺仪显示中立点偏移,重设中立点后就又开始飘。也试过把
舵机
向后移、调连杆,可问题还是没解决。请问我的这个JJ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怎么解决?
舵机是亚拓520、控是10C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第五通道输出是否是50%以上,因为控有很多反向开关。有时候容易设置到一般模式了。

楼主:
一般模式下401的指示灯是不会亮的啊!可我的401是在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