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123电池可以用普通的平衡充充电吗?

楼主(2009-02-06):
我是个新手,听说A123电池很猛,买了以后发现电压不同的不合适普通的4.2V平衡.但是我看了一些文章,都是说A123的充电截止电压是3.6V,而普通平衡充是充到4.2V,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把A123插到普通平衡充来充电,然后算错它充到3.6V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在快到3,6V的所以把线拔了,请问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
只要你能保证拨的及时,是没有问题的

拨慢了容易意外怀孕

网友:
高手能否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A123充电器...

网友:
a123不是不帕过充的吗,还会怀孕吗.

网友:
480元的UN-A6冲123电不错啊

楼主:
就是说可以用 电池容量/充电电流*1.6 这个公式算准时间然后即时拔掉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不赶时间的说,说用Esky的那个小小的平衡充~

网友:
不怕过充如何定义呢.  不会到了3.8V (有些资料说可以充到3.8V)电池就充不进电了吗.如果还能充的进电,哪电压肯定会升的很高(和电流有关),容量也越充越大, 爆炸?

网友:
做人也不能太陈水扁了,硬来是可以,但是有必要吗,这样玩起来也不爽呀,靠算时间简直都是笑话,
首先人累不说,要算时间你该怎么算,要每次量起始电压,还要掌握好自己的充电器大概1分种能充多少,等等等等....而且靠算时间基本充出来的电池要嘛不饱,要嘛过充,估计这样折腾
自己也受不了吧....
还是老老实实买个能充A123的充电器吧如果不想投入太多.哪怕买个200多点的山* B6都行啊...不过新人还是不建议推荐此类充电器,,,,功能复杂不说,平衡效果也不理想.
条件允许的话,买个UN-A6这样的平衡充会方便点,这个充的优点是独立分压,可对LIPO(就是普通的3S锂电)且能支持A123,功能不算复杂容易上手.缺点是不支持其他类型的电池,对A123大电流充,不是太可靠,因为我们一般用的平衡线太细了.
或者买个国产的X6,这个平衡精度不错,缺点是充电模式和UN-A6不一样,新人可能不容易上手,,,,优点是支持电池类型多,属于多功能充,自己考虑下
如果不明白的可以参考这个贴子,希望对你点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355&extra=page%3D3

网友:
同意119,没有必要省这个

用得放心,用得爽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