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惠.薄型.新款式630B.可充a123

楼主(2009-02-07):
經濟實惠.薄型.新款式630B.
可充6S 7.4V~22.2V充電器超強輸出75W.
電流最大0.3A~3A.邊充邊平衡.
充電電壓: 6段按鍵選擇 (0.3A~3A)
鋰聚-鋰鐵: 2段開關切換
6顆LED灯: 充電指示
6 5 4 3 2 1   LED指示灯
不亮灯表示正在充電
亮紅灯表示電壓高開始放電
鋁合金外殼散熱
全配備含變壓器 AC 100-240V, 12V DC 5A
630B邊充邊平衡. 功能強大
內建平衡器, 配備包含兩款轉接線板.
隨機附上使用說明軟體.
可充電池 Li-Po(鋰聚),
Lilon(鋰離子),
Li-Fe(鋰鐵 A123),
輸入電壓值: DC 11.0 -15.0V
充電電流: 0.3A - 3A
放電電流: 0.1A - 1.0A
鋰璃子, 鋰聚: 1 - 6cell (支持 Li-Fe 鋰鐵 A123)
请问大家有用过这种充电器没?性能怎么样?淘宝上270左右,搜索630b
3a电流适中 适合外场快速充电又不至于伤了汽车电瓶 很想弄一个回来 可又不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这里没人用过,那我就去吃这个螃蟹去哈。

网友:
那还不如买个I MAXB6 呢 价格一样

网友:
呵呵,我也感觉I MAXB6比较好些

网友:
边充边平衡

有意思

网友:
这个本身就可以一次充2个3S里电

网友:
边充边平衡就夸张了,平衡电流多大,如果2A充电,要同时平衡就要有2A的平衡分流,多大的散热,如果平衡分流3、500MA,那充电就很慢,所以B6很合理的,先让其中1S的电池(电压最高的)充满,再减流再平衡,兼顾了体积(散热)、时间和效率。

网友A:
好像市面上卖的叫 什麽6之类的充电器 都是串冲式平衡充吧。 对于新电池还可以,要是电池用的时间长一点,那电压可是千差万别了,也不知道楼上的这些人怎麽说这样的充电器好呢。现在唯一出了个un a6吧, 速度  精度都可以,但是就凭单一功能,敢卖到400多,比较暴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市面上卖的叫 什麽6之类的充电器 都是串冲式平衡充吧。 对于新电池还可以,要是电池用的时间长一点,那电压可是千差万别了,也不知道楼上的这些人怎麽说这样的充电器好呢。现在唯一出了个un a6吧, 速度  精度都 ...

串冲加平衡的好处,就是充电电流大些(不走平衡口),多功能,可充NICD,NIMH,A123、铅酸电瓶(基本上市面上有的电池,一台机器都能搞定。你要是愿意,家里的手机电池、手电、电池钻、应急灯刮胡刀、电动牙刷、单放机、电瓶车、汽车电瓶补电等,都可以用一台机器搞定 )。独立平衡冲,只能冲锂电(撑死了再加个A123)带平衡口的电池,打死也冲不了这么多种电池。而且多功能充电器一般也有放电功能。万一飞行计划有变,也不用在屋里拿着机机在头顶耍大刀来放电 。买了5号充电电池,还可以检查下容量够不,不至于被奸商宰了

网友B:
LZ这东西 好还是不好? 应该还有个型号620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东西 好还是不好? 应该还有个型号620B的

630b应该是620b的升级,1a扩到3A电流,应该很不错了

网友:
B6还是可以的,我用的是山寨版的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