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旧机场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9-02-07):
广州旧机场电磁干扰好象越来越严重了,这次因为把146IP PCM接受放在了另一架飞机上,我试着用西安孵化的3代(觉得1、2、3都没什么质的区别)飞泡沫小F3A。由于之前已经领教过跑道南边的干扰,这次就在跑道的中后段飞。老老实实的做了拉距离,不开电线,40米左右没问题,一点不抖,就没继续拉下去。一开始还小心翼翼,飞了几下,觉得没什么,开始爽飞。可就在这时候,干扰开始了。先是小抖一下,飞机飘忽了一点,没问题,又抖几下,我HOLD!住。也没问题,哇,接下来连续地晃,飞机做出了以往我飞不出的好多动作   。这下有点慌了。位置刚好这时候在4边的最后,于是拐弯想降落,但已经完全不收控了,螺旋坠地!当时的速度和高度是有的,可没有一点的滑翔,估计舵面被完全打死了。        头朝下掉在跑道水泥地上,头部开花。但竟然只坏了头部泡沫和扭了下起落架?!       电机(XXD2217,暴力了一点,但轴够粗,这次就表现出了优势啦)只擦花了一点,所有设备均正常。

        有朋友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严重且时有时无的干扰?难道不能用PPM在旧机场飞了吗?有没有好点的PPM接受机介绍一下吧?谢谢。

再多说几句:本来这一个地方非常不错,地上没人,净空条件好,可现在呢?练车的、玩越野的、玩漂移的(都TM是真车啊)、放风筝的、甚至连烧烤的昨天也来了。唉!

网友:
本人除了周1-5外,早已不去旧机场了,那地方已经废掉

网友A:
据闻你们广州玩模型的在那里很少人报频率的,同频干扰机会很大,建议换成2.4G吧.

网友:
快成飞机的百慕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闻你们广州玩模型的在那里很少人报频率的,同频干扰机会很大,建议换成2.4G吧.

这已经有惨痛代价了,我的就被干下来过。哈哈,还是这架可怜的泡沫F3A。所以我是坚持询问频率的。但在旧机场的干扰,肯定不是来自摸友的同频或近频影响。他不会还保留有什么电子设备在工作吧?

网友:
慰问一下!

早点起床,来深圳飞吧......

深圳欢迎你

楼主:
要是用大尺寸天线,加增益设备,会不会好点呢?

楼主:
今天再有魔友用PPM失控,再次证实机场的不明干扰能量巨大。(该魔友的是二次变频小红鹰)

网友:
探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下建筑 也许还有个地下基地还在工作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地下基地.但那里据说是新白云机场的第5边.且是盲降切入点.我们看到很多飞机都在这里拐弯进入的.

网友:
最害怕放飞不报频道,电固定翼可能没什么事,直升机就危险了,所以我不怎么去旧机场和赤岗塔飞直升机

我建议每个遥控都挂上频率飘带,这样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