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时,尾桨怎样回正?

楼主(2009-02-07):
新手,锁尾时,尾桨怎样回正?不是左就是右,就不再中间,飞机乱转啊。

网友A:
汗,自己手动啊。

网友B:
锁尾了就是这状态的.你摇摆一下机身,舵机会动会调整就行了.

网友C:
把尾巴移回上电时的位置就回中了!

网友D:
你到底设置好了没有...

网友E:
锁尾状态应该你拨哪它到哪吧。

网友:
锁尾 模式下 尾巴是回不正的 你打到那 就是哪~

网友F:
锁头就会回中啦

网友G:
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