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局的小灵通天线对人体强烈的辐射吗?有严重的威害吗?

楼主(2009-02-07):
我家住在四楼,今年装太阳能热水器,我和工人爬到楼顶,发现四楼顶上有个小灵通的天线,大概有三四米高的样子,我也不懂它是什么天线,好象有个大盒子连在天线上面,估计是发射器。不知道他的功率是多大的,估计功率小不了。有懂行的朋友吗,最好是专业搞无线电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到那里去问,先在这里发帖子请大家帮忙了:)

下午从新编辑了一下:
今天下午我到百度上去搜了,搜出来的结果是有人(一家人都是医生)因为小灵通基站的问题一家人都得了癌症,说明一下:本人30岁以下,职业是中医医师,也得了癌症(白血病)幸好我哥哥和我白细胞配型成功,移植成功,倾家荡产花了40万拣回了一条命。 现在我只能座座还不能走,等我彻底彻底好了我会亲自爬到楼上让那个基站消失!!!!!!!!!!!!!!!!!!!1

网友:
功率小得很,没什么影响。

网友A:
要是強度高,對人有影響
就不會車速超過80功率信號都不好了!!呵呵
不過現在小靈通好像不能用了已經!

楼主:
不是小灵通手机,而是类似一个小型 信号站样的天线。我的PPM接收机在我家就经常出现近距离抖舵的现象(控和接受就放在一起),换了控和接受都有同样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油门通道经常受干扰,第一次在我没有动控的情况下,油门忽然启动,雷鸟的大浆被墙给挡住了,烧了个兴耀华2030内转子,2007年的时候要一百多,我哭;第二次我换了控,换了电机,换了接收没有动控的情况下,油门忽然启动,电机转了几秒,然后电调冒烟烧 管子了。我怀疑是不是小灵通大功率天线的问题呢?这些问题都是在家出现的,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    以后我在家试机只用PCM的接收,用PPM的接收太危险了!

网友:
用东西屏蔽掉

楼主:
上面的图是我在网上找了类似的图片,实物大小大概有两个巴掌撑开那么大吧大概40*30*10 CM 那么大吧,上面也没有什么旋纽之类的东西。

网友:
要是真的小灵通的就不怕,比你的控还要小的功率

网友:
我哥家楼上也有一个, 初三到他家去玩,我爬到楼顶才发现有这样一设备, 那是小灵通的基站.  接有八根天线.    我在上面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一点详细信息.

辐射当然有!!!  不过不大.  你玩模型时可以上去把他的电源给关掉,关掉后估计方圆几里小灵通都没信号了  还有,里头应该有备用蓄电池

楼主:
图片上的东西和我家楼上的一样!!!!

网友:
要是小灵通的话,就应该是心理功率>>实际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強度高,對人有影響
就不會車速超過80功率信號都不好了!!呵呵
不過現在小靈通好像不能用了已經!

我们这里还在用,不过到2011年就不行了,政府强制规定。

网友:
我学校天台上也有,不过是一个很好的避雷针,一般这玩意避雷的效果还是很好的,省的什么电视啦.冰箱拉甚至电脑拉被击坏,哈哈

网友:
别急 小灵通马上就要强制下课了

网友:
支持你,让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