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重版 250

楼主(2009-02-07):
之所以说是超重版,是因为用的是401和JR 770的接收,估计就这两项就要比原装的250重出30G以上,由于现在陀螺都放后面,用2S电时感觉头太轻,要调得十字盘稍稍向前,
另外感觉250的布线不是很好布,特别是电调,要么电调的牌子反过来了,要不就电源线或控制线不够长.

网友:
...............你台机装得有D怪。。。。你台唔算超重啊,我台用450脚架呢。。。

网友A:
好大个陀螺仪啊 貌似有点像KDS 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个陀螺仪啊 貌似有点像KDS 800

那是4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还装了散热片

3154,喔 喔 ,装了都感觉到热

网友:
问一下:起飞重量是多少啊?

网友:
lz不会用桌上的3s大电池飞吧?那才叫超重呃!

网友:
3154一定要加散热片!:)

网友C:
3154加減壓線至5v一点都不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54加減壓線至5v一点都不熱

这个要试度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亞拓電調可以調至5.5V,有朋用緊都不高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亞拓電調可以調至5.5V,有朋用緊都不高溫度,

谢谢你的提醒,我刚查了说明书,确实有这个功能,不知是应该调到5V还是5.5V好呢??

网友:
拆401外壳,拆770外壳

网友:
好人,靓机

网友:
401在这里确实太大了

网友:
好不协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