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位器用这种霍尔电位器

楼主(2009-02-07):
行吗?
详细说明
HSM12产品 是霍尔感应型(非接触式)单圈电位器,金属外壳,外径φ13,轴径φ6,360°连续旋转,旋转力矩<2mN.m,耗电量约6mA,电转角为±45°(90°),独立线性±1.5%,使用电压为5V.D.C.±10%,分辨率无穷小,预期寿命长达5000万次,操作温度在-40°~105°范围内。

网友A:
188元一个,呵呵.

网友B:
很不错,无触点的电位器,不存在磨损,但仍有可靠性的问题。若如楼上所说188元一个,那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用的。

网友C:
要能保证精确 稳定 就好 188X4可以接受

网友D:
可靠性能应该不是问题,主要的是分辨率

网友E:
原帖由
沸点升高
于 2009-2-7 18:17 发表
可靠性能应该不是问题,主要的是分辨率
分辨率无穷小...

网友F:
好。最好可以找到卖家和可以代用的遥控。

网友G:
什么都不是问题,价钱是问题!

网友F(2009-03-09):
用的人多,价格自然就下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