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十字盘问题

楼主(2009-02-07):
也没飞过几次E004,下十字盘套在上面的十字盘上。可是有时光掉,就像掉裤子一样。还得用手给它穿上,是否正常呀。不是时常掉,一掉,前进,后退,侧飞就不管用了。穿上就好了。是正常,还是得换十字盘。

网友:
502伺候一次就行了,搞那么复杂,不过要粘好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的。自己用胶粘一下,或者换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粘呀,也没有什么断的地方,就是,下十字盘和上十字盘咬合的不紧,飞的有时掉。

网友:
滴了502再将两个顶回去就行了,要不双面胶吧,双面胶没502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方法。试一下。不会粘住转不动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症状和楼主说的完全一样。
解决的方法就是用少量少量少量的502 粘合起来的,别把胶水粘到轴承转动部分就行了,粘好后工作非常正常。

网友C:
我的lama更简单,直接塞一张纸进去,至今还正常,004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lama更简单,直接塞一张纸进去,至今还正常,004还没遇到过

这招好

网友:
这个问题 我450 004都有 上点螺丝胶看看

楼主:
问题以解决,塞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