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小改翼龙(文字报告)

楼主(2009-02-07):
95元的翼龙改了1060浆 开了副翼 由于我只有3个
舵机
所以取消了垂尾,副翼使用两个舵机。
结果1060反扭非常严重,开动力的时候姿态难以纠正 被我用剪刀剪去3CM左右就很好飞了 副翼非常好用,相当的灵活 横滚比较难看
总的来说翼龙上反带副翼很不错,既能使用副翼灵活拐弯,脱控大上反又能自动修正姿态 值得推广!!!

网友A:
机翼太大了吧.平时飞狼牌3A,都只用8X6桨,你的翼龙用十寸,反扭的确够可观.另外,即使开了副翼,最好留个垂尾,有个好习惯嘛.

网友:
3通的时候我是把方向调副翼通道控制的 左手控制方向我从来没用过 方向舵被我粘死了
翼龙还是老老实实用7*6的浆吧 改天我把电机座再改回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8*6 不大 我用过 塞斯纳900的展我都1060上过

网友:
飞完回来往车上放的时候别了一下,腰断了(机身和碳管连接的部分)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