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给看看应该买那台。

楼主(2009-02-08):
       前不久,发过几个关于电焊机的帖子,很多师傅给了宝贵的建议。最开始想买10KW左右铁心的(焊5mm方管和角铁),后来听取了师傅的建议。最后决定买一个直流逆变焊机。现在找到 优力特电焊机 牌子的感觉还可以。但是有些问题,实在不知道该买哪台。
请有经验的师傅给看看。

     1. 从电器参数上看,手弧的功率为 6.5KW ,手弧 氩弧 两用 功率为 4.5KW , 但是电流
最大全是200A. 两用的是不是在用手弧时,没有单一的好.

     2.两用的在用氩弧焊时,不接气成不成.(焊铁皮,铜皮之类的薄材料,暂时不买气瓶.)

     我本人偏重于两用的,以后可以焊其他材料.但是功率没有单一的大,怕手弧焊时不好用.
(用3.2焊条).

手弧

 手弧

手弧 氩弧 两用

手弧 氩弧 两用

网友:
现在氩气一瓶也不贵,焊接不锈钢好用

网友:
我也有台瑞凌焊逆变手工焊 DIY 没有电焊机光打孔上螺丝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买你需要的

网友:
感觉也是,我就是买了小车床,感觉不够用,又卖了,换了个够用的

网友:
买工具,不是买山寨手机,想用最少的米换来最多的功能,到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

网友:
直流逆变的就买好点的,要不然相当的不耐用,普通交流的500就能买个不错耐用的,LZ选择前一定要考虑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亚弧焊。要是用亚弧焊比较少,完全可以外加工,我这是5米起步价。
买工具,不是买山寨手机,想用最少的米换来最多的功能,到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

网友:
两用型网站上特价,才850元/台,合算.
1、功率小是连续焊接时间短的意思。比方说6.5kw可以连续焊接1小时($3.2),那时么4.5kw只能连续焊接45分钟.
2、氩弧焊必顺接氩气或混合气,否则焊接过程的氧化反应,让你没法完成焊接任务.
3、还是买两用的好,

网友:
200A-3.2焊条没问题的,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引弧电压或叫空载电压60-80V,电压越高越好用。买本焊工手册就全明白了。你必须学习,要不也焊不好。

网友:
电弧焊不接氩气 用氩弧焊必须接氩气。如果不接氩气 ,你的“枪”很快就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