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60SR+LCB12S能同时充4块3S锂电池吗?

楼主(2009-02-08):
RT,接线板肯定要重新做了,因为原来只有2个3S插头,
电池
的线又怎么接呢

网友A:
冬天好,还记得L2A6嘛,呵呵
可以同时4块3S,做个6S->2个3S就可以.
当然电池容量要一样.用串联.
不过有个要打击你,就是串联老是莫名其妙的,明明连接好,也能显示各节电压了,就是充电的时候报警.说电池没连接好.
建议先T插再接平衡器.插入后,平衡器一排灯会亮,貌似是放电平衡过程,然后按连接按钮,然后充电

网友B:
问下,960能不能平衡冲6S的NI-MH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