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组6SA123,3SA123

楼主(2009-02-08):
电池的纸包装在组电池的时候很容易滑动,组出来的电池组也不紧固,所以拿掉了纸套,用PVC热缩套重新塑封.非常好.

焊好的电池组里面用纤维胶带绕2圈,然后用周长203的PVC热缩套封上,非常牢固.

网友:
图片很大啊

网友:
6S 1P 可以放在电池座上然后带头罩吗?

网友:
电池打算串充吗?无接平衡插!

网友:
连夜公关,就等下午了,哈哈

网友:
6S太重了,450克左右

网友:
电池用电落铁焊不住的,要点焊才行

网友A:
烙铁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
烙铁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焊接,用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到底行不行啊

100W可以,最好买头子平点的,接触面积大点,温度高些.我就是100W的原装扁尖头,正极是最难高的,多按几秒

网友:
没错,用100W,非常好用。不过前期电池的焊接面要处理下的。先打磨粗糙,把原来的氧化层打磨掉,露出新的金属色,然后涂一点点焊锡膏(用日本进口的那批,一个小铁圆盒装的那种),然后用100电烙铁在焊接面停留2~3秒,就这么一焊,很简单,非常可靠。我飞的是50级油改电,用电焊的不行,电焊的接触点的电流不够大的。

网友B:
原來的紙殼比熱縮膜的好用,關鍵是受熱(高溫),紙殼不會裂開,就算燒焦也可以絕緣
其實很好固定,堆好需要的形狀后,滴一點點,502下去就可以了
我用80W烙鐵,低溫錫,很好焊~

楼主:
不会这么热吧,这个起码要80度以上的,电池我估计最高也就4-50度

网友:
我用电池都是扒了塑壳换纸壳,你到好,扒了纸壳换塑壳

网友C:
请问楼主,你报电池的蓝色热缩套管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的紙殼比熱縮膜的好用,關鍵是受熱(高溫),紙殼不會裂開,就算燒焦也可以絕緣
其實很好固定,堆好需要的形狀后,滴一點點,502下去就可以了
我用80W烙鐵,低溫錫,很好焊~

正解!!

网友:
我用40W的,死活焊不稳,将就了,买的时候挑的没拨掉焊片的电池会好焊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报电池的蓝色热缩套管哪里买的

我是找人千辛万苦去厂家搞来的

网友D:
50W的烙铁就够用啦
我焊加拿大锂电都时用50W的
用马蹄型烙铁头
表面处理一下,用焊锡膏一下就能上锡,然后再焊线

网友E:
我用黄花60W上点松香就OK啦。。不过一定要打磨一下焊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