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魔道,想配架塞纳斯206T,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09-02-08):
决定上手塞斯纳206T,不想上套机,想自己配,但是经验不够……

只打算遥控用天地飞06A,电池的话……2000MA以上最好了,飞到手软……(呵呵,有点不专业)

不知道电机舵机,等那些东东怎么配,请前辈们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电机2212.1000KV,舵机,辉胜9G。控够了。2200MA的三块以上。飞的时候注意飞玩一块电池就休息一下,主要注意电机和电调电池的温度。

网友B:
上KV1400吧 飞的快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2212.1000KV,舵机,辉胜9G。控够了。2200MA的三块以上。飞的时候注意飞玩一块电池就休息一下,主要注意电机和电调电池的温度。

KV选1400好!飞机建议买敏定(QQ:619896513)兄的,主要是手工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啊,我刚买了两架!

1.2米翼展,便宜,比其它厂的翼展大,更好飞

楼主:
KT加泡沫…………感觉怪怪的……

楼主:
那分别用哪个牌子的好呢?

电子是不是GS的很强大啊?

2楼说的电池是用3S的?

网友:
用花牌的电池比较好 3S的动力充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KV1400吧 飞的快些

呵呵,你也看了,您自是新手 ,所以用飞的慢点的电机,飞机好控制一些啊

楼主:
那用KV多少比较合适?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KV选1400好!飞机建议买敏定(QQ:619896513)兄的,主要是手工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啊,我刚买了两架!

1.2米翼展,便宜,比其它厂的翼展大,更好飞

请问,新手买一个空机还要买什么东西?

网友:
遥控设备:包括 遥控器和接收机=1,  舵机>=3
动力设备:包括 螺旋桨>=1,  电机=1, 电调=1, 电池>=1
另外还有 充电器,胶水啥的

网友:
GS电机灰常灰常好,价格灰常灰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