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4#3必须的几个步骤

楼主(2009-02-08):
根据我和看到其他模友飞4#3的一些体会,应该有一些改动步骤,对飞好4#3有很大的帮助:
1 电池接插口很紧,要把突出的塑料锁扣去掉就方便了。
2 斜盘和舵机的球头拉杆间隙很大,用很细的钓鱼线系紧就好控制多了。
3 尾电机电线很容易在碰撞中断掉,先用一小块双面胶泡沫贴粘上起保护作用。
4 脚架最容易断的地方是和主板的拐角,因为设计宽了一些,把中间剪断一些,让拐角靠近主板,就结实多了。
5 不必买原厂的大桨,尾桨,用饮料瓶照样剪一样用。
最头疼的是尾电机,很不耐用,又小不好修复,希望大家多出点子,玩的更轻松!

网友:
不必买原厂的大桨,尾桨,用饮料瓶照样剪一样用

有图吗

楼主:
用两公升的果汁塑料瓶,在圆弧形近的位置剪成大桨和尾桨,在大桨的根部加一片卡片增加强度,用双面胶粘就行,然后稍微加温让桨叶向上翘起,弧度不够可以再弯一点即成。尾桨一样做,用订书丁做定位脚,再用热溶胶固定。一定要用小电烙铁尖一点点将胶融化附着在周围,温度不能过高否则会将塑料片烫变形,装上去也点一点胶粘住,比原厂的桨还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