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DX6i的fail safe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2-08):
请教一下各位,DX6i的fail safe 是怎么工作的?可以手动设定吗?如何设定?
我的DX6i在关掉发射机电源(即没有有效信号的状态下)之后,控制油门的
舵机
就自动开到最大了............

楼主:
哦哦,好像知道怎么设定了,对频的时候油门杆在什么位置,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接收机就会自动把油门送到这个位置上

网友A:
LZ。这个控好用吗?

网友B:
对。如果在设置飞机过程中某些通道设置了反向,特别是油门反向,必须重新对一次码以设定正确的失控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刚刚开始使用,个人感觉这个控还是很不错的。
2.4G都有个视距效应,这个控也一样受到视距效应的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飞行,毕竟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把飞机飞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