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双翼

楼主(2009-02-08):
最近在坛里看到一款双翼 手痒 看还有些剩余的设备 就动手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8524&extra=page%3D2
图纸就在里面直接下了 本人根据设备没按图纸原尺寸重新打印了个小点的
原来翼展1000MM改成600MM    具体配置如下:飞速达FC2822   ACP1047   11.1V 450MAH  10A电调 2个9克舵机(副翼 升降) 2个5克方向 西安电子6通老款接收 全备重250克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下面我把我制作过程说一下
[localimg=400,300]2[/localimg]
这是根据原图缩小后用A3纸分块打印的
[localimg=400,300]3[/localimg]
将多余的边仔细裁掉 拼接 拼接有宽的透明不干胶带
[localimg=400,300]4[/localimg]
这是拼好的整图 当然是缩小后的 根据整图将所有零部件裁下 再根据所有零部件再KT板上下料 本人用4MM KT板
[localimg=400,300]5[/localimg]
[localimg=400,300]6[/localimg]
修整所有毛刺和圆角
[localimg=400,300]7[/localimg][localimg=400,300]8[/localimg]
说一下本人用的沙纸板 是用环氧树脂将沙纸粘在木板上的 两面可以用不同粗细的砂纸
下面将所有需要杀斜边的地方裁出斜边
[localimg=400,300]9[/localimg][localimg=400,300]10[/localimg]
这里注意机翼的斜边用剃须刀片 机身斜边用裁制刀片
将机翼舵面用不干胶连好
[localimg=400,300]12[/localimg]

下面先装机身 机身上有的地方要掏洞的 我是用适当大小装潢用的不锈钢管掏 很漂亮的啊
图太多 一会再传 休息一会

楼主:
我靠 图全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继续上图啊 谁呢帮我 要么干脆帮我上啊

楼主:
说一下本人用的沙纸板 是用环氧树脂将沙纸粘在木板上的 两面可以用不同粗细的砂纸

楼主:
这里注意机翼的斜边用剃须刀片 机身斜边用裁纸片

楼主:
将机翼舵面用不干胶连好

楼主:
挖出机身折痕 在粘接部位上泡沫胶

这是垂直尾翼 做成双面斜边型的 双面贴不干胶带

按图裁出机身中段隔框 并挖洞 两边上泡沫胶

网友:
打磨器很不错哦,学习了

楼主:
垂直尾翼和机身用透明胶带交叉着事先连好 并装好机身底版和中间隔板

裁2块适当大小的KT板 装好舵机 单臂的是升降舵 双臂的是方向舵

机头顶板用2块KT 粘好

这是起落架板 2块KT加1块3合板

组装好的机身

楼主:
用红色不干胶带装饰整个机身 机头部有曲线的地方剪开 这样贴的会光滑一些

裁一块适当大的KT 做成中前段阁板 用热熔胶粘好

猜 这是什么? 是电机板 当然还要下一块适当大的3合板与它用热熔胶粘牢 装在机头部位

预装 画线 修掉多余部分 打磨光滑 粘接

鸡头前部2 多出的部位最好用不干胶带加强

下面是机翼的制作和处理

用烙铁挖出下机翼纤维竿安装槽 用热溶胶间隔着把纤维杆装在槽里 并贴好通明胶带
副翼舵机装好 照片中的面安装时是朝下的
这里还有就是所有舵机都要事先通电 调好零位

找块玻璃板 擦干净 贴红色不干胶带适当长度 划开 装饰机翼

预装

组装机翼

楼主:
用磁卡裁的舵脚
机翼前后沿都要用透明不干胶带加强

机身与机翼连接一定要对称

这是水平尾翼的制作 并安装

这是舵机连杆的制作 用线缠好 调整正确位置 方向 长度 点上502

安装舵脚

截取圆珠笔芯弹簧适当长度 撇出图中样式 连好风筝线

装在垂尾舵机摇臂上

楼主:
升降舵连杆的安装

垂直尾翼舵的安装

起落架的安装

升降舵连杆安装 以及副翼连杆

楼主:
机翼加强杆用热溶胶连接

交差的地方缠线并点上502胶

连杆与上翼的连接 连杆是羊肉串的竹签 我们这里4块钱200根

升降舵的安装 不需要L卡的

方向舵的安装 在机身内是交差的

这些部位都用不干胶带加强

电机的安装

电调及电池仓

最后请欣赏 谢谢观看

网友:
太强了,不顶不行

网友B:
马哥,你的垂尾摇臂用两个弹簧连接拉线,设计很新颖。但对其作用我持保留意见。
拉线连接摇臂的方式最忌讳有伸缩性。
所以一般拉线都使用伸缩性较小的材料,比如钢丝、棉线之类。
你加上两个弹簧将使你的飞机在空中舵面收到阻力的时候操控失真。
个人意见,谨供参考。

网友C:
搂主实在是牛人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用弹簧是为了起保护作用 垂直尾翼的舵脚安装的不可能是理想的中间位置 当舵机摇臂动作的时候就会造成受力不均 只要弹簧的强度够

网友F:
不会是用了毛线针吧!!小心被老婆打屁屁哦!!

网友G:
手艺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