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秀一下我的SL260。已经增加图片

楼主(2009-02-08):
买过来没有正经地飞过,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首先试飞的时候发动机拉缸,1米多高熄火(传说中的熄火降落)。后来再球头扣开裂,损失9254外壳和尾桨,干脆球头扣换成雷虎和亚托的。再后来出现尾桨夹整个从尾座上飞出。
先看图,
整体飞出的样子

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强烈建议老李把材料的问题改一下,那天幸好旁边的小孩站在我后面,要不然就麻烦了

后来想换金属件,问了好多人说金属件也会射浆,还是买塑料件,雷虎的

加油口的布局和溢油口的处理,
先看原来的布局,

后来的布局,

头罩两边装两颗螺丝麻烦,原来飞过雷虎的,看雷虎他们的出来挺好的,

前面的两颗螺丝去掉后,前面装螺丝的铝件就没必要装上去了,不知知道以后会不会影响头罩的牢固性。

原来的拉杆太细,球头口容易开裂,干脆全部换成雷虎和亚托的拉杆,有朋友问为什么不全用雷虎或亚托的,因为雷虎的球头口下面拧拉杆的地方长,亚托的短,所以只能用两种,但是我没有在一条拉杆上混用,副翼是亚托,螺距的是雷虎。

其他的看一下外观处理吧

陀螺仪处理

请兄弟们看一下,那里还处理的不好,一便改进。谢谢
这是原来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3191&extra=page%3D1
今天飞的场的图片

尾巴抖动的问题已经解决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3MzMwNzY=/v.swf"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sameDomain"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网友:
占个床慢慢看先,看你帖子的时间比看你飞飞机的时间都长

网友:
俺是兰州的  去过次店里修东西就再也没去过了  我们活动从来就没神龙这群人  近水楼台不要月...         仿制水平上去了  工艺和材料不咋地

楼主:
没人顶我自己来以下

网友A:
神龙的确造出了中国模友玩得起的汽油直升机!
不说工艺,材料咋的!但比进口的便宜了近50%!应该支持!
小日本的汽油直升机在国内最低18000元!
神龙只要5800-7800!
神龙公司汽油直升机,打破了小日本的汽油直升机航模在中国一统中国市场的局面!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做为玩模型的模友,希望出现更多象神龙这样的公司!!!!
仿造也好!自主研发更好!

网友:
尾桨夹飞出,不是质量问题!是装配时尾桨夹螺丝没上紧!哪怕是450电直,尾桨夹螺丝上不紧,尾桨夹飞出也是一样的结果!我原来玩450时,也是尾桨夹飞出,结果和楼主SL260尾桨夹飞出的症状也是一样的!但这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尾桨夹固定螺丝没上紧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螺丝装不紧,两颗螺丝拧的很死

网友:
回复garfieldhummer:此言差矣!俺也是兰州人,同是模型爱好者,你之言论何所得?言论现人品,看来你也不咋的!!!我看你不是:“近水楼台不要月,而是得不到近水楼台而为之”!可悲可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天下模友一家亲,何必分彼此呢!伤了和气,

网友:
在5IRC上给你回贴了。去看看。

网友:
一定是动平衡出问题了!!!!1)从发动机开始查起。离合器是否装好。2)查三轴,主轴,横轴,尾轴,是否变形。3)大桨的动平衡是否做过?发动机转速是否过高?尾浆皮带松紧是否合适?
分析:1)破坏力来自共振产生剪切力导致金属疲劳最终断裂。
2)共振来自动平衡出问题。(上述1--3)在高转速下剪切力更强。
3)动平衡,可以说是直升机的灵魂。
细心调一定会好的,我的是调好的。很多模友的都是好的。

楼主:
已经增加了图片

楼主:
我会继续加图片的,上视频的我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09-04-06):
引用 网友A:
神龙的确造出了中国模友玩得起的汽油直升机!
不说工艺,材料咋的!但比进口的便宜了近50%!应该支持!
小日本的汽油直升机在国内最低18000元!
神龙只要5800-7800!
神龙公司汽油直升机,打破了小日本的汽油直升机航模在 ...

这JJ要到哪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龙的确造出了中国模友玩得起的汽油直升机!
不说工艺,材料咋的!但比进口的便宜了近50%!应该支持!
小日本的汽油直升机在国内最低18000元!
神龙只要5800-7800!
神龙公司汽油直升机,打破了小日本的汽油直升机航模在 ...

这JJ要在哪里买啊

楼主(2009-09-19):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