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gf原厂带的电机是不是动力不行

楼主(2009-02-08):
经过一年的摸索,本人终于在牛年成功的把450翻过来了,但是和模拟器相比感觉动力很不足阿,不知大家的飞机是不是也这样?我模拟器用的g3.5 在模拟器里免稍微给一点负螺距就能悬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倒是有点像xtr里那种软绵绵的没有力气的感觉.

网友:
要用C数高的电池和13T或以上的齿轮才能感觉爆。430X电机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年的摸索,本人终于在牛年成功的把450翻过来了,但是和模拟器相比感觉动力很不足阿,不知大家的飞机是不是也这样?我模拟器用的g3.5 在模拟器里免稍微给一点负螺距就能悬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倒是有点像xt ...

請把電機齒改成13t,重新調整正負螺距,建議至少-10 ~ +10
我用原裝電池,執行3D都沒什問題的,也不會感覺動力不足

网友:
除了改13t和改用高c数(20c以上)外,螺距的控制也很重要。我刚刚开始倒飞的时候以为430x动力差,其实经过这长时间的练习,发现还是自己的手法问题

网友:
确实是不行,但是飞得软绵绵和手法也有很大关系!
要爽,就换个电机,钱多就换430XL,效率高;钱少,就XXD,不过有点心里准备,耗电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