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说说咋整啊!

楼主(2009-02-08):
450gf怎么全中国都缺货啊?淘宝上问了无数家都没货哈!新手从来没买过机,现在上250能行吗?前辈们说说哈,谢了先!

网友:
我这边模型店有,刚才去的时候还有不少

楼主:
北京阿,好远啊,偶在上海,这边亚托的代理说没货,问了上海,浙江周边的都说没货呢,广东那好像也没货。

网友:
代理估计还没进货,过段时间就会有的

网友:
最好还是别上小JJ   没个wing450吧  不错```

网友A:
老实的说一句兄弟  不一定非要是YT的  YT的估计是人家给你介绍的吧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拿来练习用的话  一般的机机是没有问题的  我最看不惯就是说玩450就要非是YT的 YT的是好可是新手拿来只是悬停的话都一个样的 。我们这的一些老手上来就说玩的话一定上YT的 陀螺 控 都上最好的   毛的话! 看你自己的经济实力了     飞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技术  我见过的一个朋友 飞的是华XX的 人家的技术和飞的感觉一点也不比飞XX机的差!  我个人的意见,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咬我来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的说一句兄弟  不一定非要是YT的  YT的估计是人家给你介绍的吧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拿来练习用的话  一般的机机是没有问题的  我最看不惯就是说玩450就要非是YT的 YT的是好可是新手拿来只是悬停的话都一个样的 。 ...

同意LS的,反正YT的买来肯定要炸的,修肯定用副厂件,还不如直接上副厂机器练手实惠~~心里压力小点

虽然我自己的YT GF~~呵呵

但是电子设备有能力还是上65MG和401+9257省心省时间

网友:
嗯,同意楼上的,机身反正基本上也是炸了,然后换副厂件,不如直接买副厂机身,不过电子设备有条件还是尽量上比较实用的好,65MG(202)和401+9257(或者520),一个稍微好点的控,这些都不是易损件,可以省去升级的麻烦

楼主:
额。。。汗,这个倒没想过,再看看别的吧!

网友:
我认为亚拓的金属件比副厂强多了,我就是GF过来的,大小炸了不下30次,所有铝金属件从无换过,尾管除外 ,有段时间因为射桨把一个桨夹飞掉了(射桨炸机以前还发过贴,多图 ),用过副厂的大桨夹,但炸两次就报废掉一只,后来又把YT的找回来了,一直用到现在,而亚拓的说明书也傻瓜化,对新手非常有帮助,35X 的缓启动也安全多了 .申明一下,我的易损件也用副厂的,3轴\尾管\木桨\脚架等备了一大堆 (以上纯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WING

支持,除亚拓就没别的选了吗?个人坚决反对盲目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