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搞废了 有不用的朋友 出个给我

楼主(2009-02-08):
今天找修手机的帮忙弄了下   下方电子元件的一个针脚 被吸掉了 想要飞线也不能  T T     买了MOS和二极管没耐心再去折腾了   现在哪位有不用的四合一给丢个过来

网友:
晕,全黑了。是不是烧了啊

网友:
把 坏了的给我吧!!!!!谢谢!!!!

网友:
LZ:我仔细地看了你的图片后,觉得可以修的!
下面被吸掉一个脚的元件是个100欧姆的排阻,内部结构如下图:

只要将上排1号脚(左1)脚与场效应管的4号脚(下排右1)走个飞线就可以了!
要不,我帮你修,邮费你包,修理费和材料不收你。

楼主:
黑人 你让我午夜0点 泪水差点夺眶而出那 这004四合一 困扰了我很久 (前面刚收了个LAMAV3)    004想当废品出了 你这样一说 有燃起了我对004的激情! 黑人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至于吗兄弟?
早就关注着你的4IN1(给你回过帖),还教你了方法。没想到还是出了点状况……电子技术懂德少吃亏了不是?
还是:伟大领袖“植树”同学说得好: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同提高!
我已将我的联系方式PM你了,接下去你自己看着办吧!若寄来的话,我一定帮你修好它!

网友:
黑大哥真是好人啊

网友B:
黑人,请问能帮修下我的环奇817(四通)的接收机吗

网友:
早点让你拿过来让我帮你弄就好了,这个也好修的,我有排阻,阻值51欧姆,应该可以替换上去的,如果要求完美也可以上电子市场买个100欧姆的排阻焊接上去。
这年头修手机的人的水平这么差,真让人不放心呀。
004的4合1很贵的,收起来不划算。
我在闵行南方商城附近。

网友:
对了,我还有0402的100欧姆的电阻,用4个电阻焊接上去也可以替换排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人,请问能帮修下我的环奇817(四通)的接收机吗

环奇的船我用来改装过,飞机没摸过,不知道里面的电路是啥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004上也用不了4个101电阻,主马达用两个,尾马达只要一个,共3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3个也行,更省事,你不介意我跟你抢004修吧,哈哈。
你的那种电子秤我也买了一个,虬江路市场里面遍地都是,别的样式的还有很多。

楼主:
东西已近寄去 黑人那了  再次感谢黑人一下 好人那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事儿都没给你办哪,谢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4IN1我今天收到了。好大一个包裹啊!一层一层又一层地包裹着小小的4IN1和5个零件……
我这就帮你修理!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报告LZ:经初步检测,混控板上的FET(马达驱动场效应管)和SS24(肖特基续流二极管)都是好的。故障部位及零件有:标着101排阻缺失一个引脚,部分损坏,利用旁边的引脚可以修复。电路板缺失走线一段,用飞线可以解决。
另问:你寄来的FET管是否要使用掉?给混控板扩流用,这样做理论上:能增加一倍的驱动能力、降低一半的内阻。
等待你的回复中。

网友:
报告LZ:经下午的紧急抢修,4IN1已修复,装机试飞正常!你拿到后需调整的是PROPORTIONAL这个电位器。原因是:装在我的飞机上试飞过了,我按我的飞机的状态调整了这个电位器。你我的飞机的状态可能不一样,所以,你拿到后要细心地捣鼓捣鼓……
你给的元件没有使用,是否作为扩流使用呢?等你的回帖!

楼主:
恩 好的 一切黑人 安排   哈哈

楼主:
扩流好之后 是不是 尾电机在同等耗电的情况下 转速比原先更快 那这样锁尾效果会不会得到提升  黑人哥帮我弄好以后 装到J上实验一下吧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扩流好之后 是不是 尾电机在同等耗电的情况下 转速比原先更快 那这样锁尾效果会不会得到提升  黑人哥帮我弄好以后 装到J上实验一下吧 嘿嘿

扩流后的作用是:1、当马达发生意外而堵转的时候,不容易烧毁4IN1的混控板!
                               2、当长时间飞行,4IN1里的相关电路和元件不易因过热而出现故障

                               3、理论上转速会提高,但凭人的感官是观察不出来的。
当然,发生堵转时,及时收(关)油门还是必须的。
打个比方给你:没扩流遇上了堵转,2秒后烧毁4IN1相关电路和元件。扩流后,遇上堵转,6秒后烧毁相关电路和元件。
堵转的解释:马达加了电压转动后,使用外力使马达停止转动,这个现象叫堵转。

4IN1我已装机检验过了……

楼主:
恩  百利无害 扩流

网友:
回复 网友G:

问个无关的问题:你是女的?不是的话怎么搞了个女人的头像?

网友:
黑人兄真是个好人啊。。。

嘿嘿,前几天过去不仅参观了黑人的工作间,

还免费蹭了块大电池还有午饭,哈哈哈,真不错

真羡慕杭州的模友啊。。。有个这么好的修机指导。。。: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将你的地址发个短信到我手机,明天下午或后天一早给你寄出。

楼主:
住址就是快递单上那个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住址就是快递单上那个   嘿嘿

包装上的字,我能看清楚的话还会向你要地址?真是的……

楼主:
恩 那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那我发给你

4in1已在10分钟前寄出,邮资到付。快递公司是:顺丰速运,货单号:571221801986

申通不提供到付服务,还要加3%的保险!
钱不是这样赚嘀……!

网友I:
以前是玩固定翼的(我们这玩航模的人少,我一直是单打独斗),                                                                                                    在这里以游客身份潜水快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增长了很多关于电直的知识,                                                                                                    特别喜欢看LFQC(黑人)和上山植树等朋友的帖子,                                                                                                    他们经常能提出一些专业而又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且黑人同志非常非常的热心,(赞一下)                                                                                                    感觉对我们这种孤独的玩家帮助非常大!(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本人拉玛V4已经玩的很熟练了,(配了3块电池,除了掉过一个平衡锤,坏过一付桨之外,就没花过钱)
前两天刚入了架大拉玛020,(真的很好飞,直接就没买配件)
在LFQC(黑人)和上山植树两同志的潜移默化下,
年前入手了一架004空机,(就是不带发射控的那种,控和电池可以和V4共用)
飞了几块电池后,已经能悬停了(胆大心细就行,千万别练厂家附送的那种模拟器---害人的哦)
上午又在论坛转了转,(想上一架3D机了)
先是看中了火狐200很便宜还送配件,
后来一想干脆上GL450,(可是担心不会调机,这就是单打独斗玩航模的最大缺点了...)

希望以后飞机出问题了,LFQC(黑人)等高手同志能多多指点和多多帮忙,在这里先谢了!!
我是江苏省盱眙县的,朋友们有机会来这里,我请大家吃龙虾!(我们这13香龙虾特有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是玩固定翼的(我们这玩航模的人少,我一直是单打独斗),                                                                                                    ...

说句你不爱听的,你心太急啦!004飞上半年后再上450都不迟!450摔一下后的维修费和精力,不是4、5架004能抵得了的……
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送你东西你更得好好想想了!如今的社会,只有买错的!压根就没卖错的……我选这个头像是有目的的(瞧瞧那小子的眼神,你该明白些东西了吧)!

楼主:
- -  我是先入手450  模拟器只会对尾 就上了 真J   飞了20多次 其中 15 次左右 都是炸机告终  烧米无数

  后来看到 黑人与植树玩004的帖子 就买了004 发现不那么容易坏了 ~  但是发现我的水平离室内飞还差很远 ~    最后于前天收了一架 LAMAV3~     现在下决心了 一步一步来~   450刚买了玻桨与新头罩 准备当静态~   等LAMA 004 玩熟再重新上450

(    为啥我很感激黑人呢 因为自从四合一烧了 又买了元件 到修坏 的这段时间 信心一点点耗尽了 最后 快准备 给450和004拍照出了     正是黑人 雪中送碳~答应将偶的四合一 修复 嘿嘿  致使想玩下去的决心更加明确!! )
所以黑人 给予我的帮助不仅仅是帮我修复了四合一这么简单 !

网友:
黑人又做了一件好事呀

网友:
我跟gtinitiald一样是倒着练的,先016,再004,然后LAMA,不过LAMA没怎么飞,太稳了,没啥意思,现在016也能四面悬停了,声音很爽,我的016是无刷+金属,很漂亮,不比450差,最近又在装WING450,一级一级的玩上去感觉不错,就是不能心急,心急容易出差错。
顺便赞一下016,炸鸡坏的零件少,修起来很方便,只坏过大桨和塑料件,舵机还没有扫过齿呢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我老感动了!
在这里赞黑人一个!
我们学习的榜样,好人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