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SJM360和360T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08):
我想买一台SJM360。但这些型号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请大家告诉我。。

网友:
360T1屬于純3D機
兩架在機身上面的設計完全不同

网友:
SJM产品线已经更新为SJM 215 SJM 360T1 SJM430T1

楼主:
哦。。学习了。那我买一台SJM360T1的。哈哈。。精确度高吗?
看论坛说这台很好。。哈哈。。

网友:
精度不错。我自己在飞。

楼主:
对了。SJM360和GL450那台大??还是一样大。

网友:
呵呵,,,,,刚订1架SJM 360T1现在等等等。。。。。。SJM 180很快可以放长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SJM360和GL450那台大??还是一样大。

325就比标准450要大了,360再大一圈。

网友:
325和450用一样的浆,360大一点用360的浆

网友:
我靠,那400不是更大.我的咋那么小哩.

网友:
嘿嘿,那是因为400按照现在的叫法应该被称作“290”

网友:
 400pro用的是300的桨,当然比不上用325桨的450大
型号真够复杂的

网友:
我們這裡現在把360區分為V1跟T1.....

V1版的由於穩定度較高,所以比較適合新手.....更加適合於練習3D新動作!!!

T1版的則是我目前的主力機種,重量比V1更輕,加上槳夾的新設計跟高尾轉速比..... 3D動作執行起來更不拖泥帶水......上混控臂改長後,靈活度更是接近無平衡桿的手感~~!!!   現在飛的順手,2號練習機也開始組裝了!!!

混控臂加長後操起3D更爽~~~!!

混控臂加長後操起3D更爽~~~!!

我的360T1~~~1號機

我的360T1~~~1號機

360T1 2號機組裝中~~!!!

360T1   2號機組裝中~~!!!

网友:
SJM360T1 又漂亮又结实: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