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无刷电调 采用ML4425、ML4426系列

楼主(2009-02-08):
无刷电调在工业上早已是成熟的技术了,相应的芯片很多,常用的ML4425系列很便宜,也效率很高!淘宝上到处都是,不到10块钱,可以自己DIY,资料也到处都是 可以查:http://www.dzsc.com/ic/pdf.html?keyword=ml4425
呵呵。。。和模型接口,只需要转换PPM的舵机信号到电压就可以了。支持双向的。

网友:
ML4425很不错的无感BLDC电动机PWM控制芯片,好用.但用它来调速还是不够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吗?
这个可是全硬件的控制器,特点就是精度高!比用MEGA8的要准确和高效!

网友:
没用过ML4425,但基于ML4425的速度控制是速度指令经电位器分压后输入SPEED SET角,然后再经过内部一个跨导误差放大器与来自SPEED FB被检测的速度相比较,同时速度指令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外接元件Rvco和Cvco的值和精度,所以判断其不适应“高精度调速和定位”场合。

楼主:
所说的正是ML4425实现线性的控制特点和高转换能效的实现方法!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转速自动设定提前角度,实现高效率,速度控制采用电位器采集电压的方法,这个很常用,基本所有舵机、反馈设计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缺点。
其实电调的精确度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比市场上的电调,包括舵机信号采集(这个往往极大降低精度)到电压的输出,整个环节能真正实现8BIT精度的都很少,航模不是计算机硬盘上的电机,不需要把速度控制在误差2-3转/秒。市面上的电调,尤其是ATMEGA8做的PPM电调,存在在采集信号误差大、提前角计算基本是固定的,不是根据速度实现调节的,效率不是很高。但不影响使用人的感觉,因为功率控制的线性更重要。

网友:
电子DIY不是一般人干的阿。看来我这样的职能买现成的了

网友:
支持这样的技术帖!

网友(2012-01-04):
楼主有用ML4425做出电调了吗,我也想做个,求指导

网友B:
等考研结束 我来搞个试试

网友:
很欣赏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考研结束 我来搞个试试

好淡定、、、只剩一天了都、、、最近看到一群人在狂背ZZ

网友:
这种东西太科幻了,做不了

网友:
但这个贴没看到DIY的成果啊,电路也没有啊,期待

网友:
是啊,期待大侠的电路图出来啊,我做了一份结果没把电机搞转,期待啊

网友:
电路

网上找的很实在的一篇毕业设计论文 可以参看学习一下。。。

文件名: 毕业设计——应用ML4425专用芯片实现的无刷直流电动机.doc
描述: 毕业设计——应用ML4425专用芯片实现的无刷直流电动机.doc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c6b3a6e-3878-11e1-9b81-0015c55db73d/

网友:
這種專用芯片的價格比較高。而且應用在航模上面不理想,會變得更複雜。。。

网友:
有人做出来了吗

我弄了好久,电机始终没转,有哪位大侠做出来咯吗,分享一下

网友(2012-02-07):
文章很好

网友:
欣赏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