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倾斜盘连接杆长短的问题!

楼主(2009-02-08):
今天调机,用工具将三个
舵机
与倾斜盘的连接杆调得长短一致后,发现机机有向右侧和向后方倾斜的现象(对尾悬停),逐一将右边和后方的连接杆拧长,现象才有所缓解!请问各位高手倾斜盘与舵机的3个连接杆的长度必须调得长短一致吗!感谢!!!

网友A:
不一定,这要看三个舵机摇臂在油门最低点时够不够水平,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调。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微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