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works大大请进!!关于PowerMill刀路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09-02-08):
用PowerMill刀路问题!!请教前辈!!
我用PowerMill出好了刀路,在PowerMill防真时刀具的起点材料上空(安全位置),但是出来刀路在Mach3(其它仿真软件)刀具的起点又变成材料的底下(即在工作台上作为刀具起点),这样的基本不能用!!请教前辈!!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设置不对??

有图和刀路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刀路并没有问题,我也在mach3中测试过了,而且你的刀路z轴零点的确是在底部,呵呵,说明你刀路制作上,没把坐标搞对。看你powermill的那张截图,z轴左边的确也是选在底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路并没有问题,我也在mach3中测试过了,而且你的刀路z轴零点的确是在底部,呵呵,说明你刀路制作上,没把坐标搞对。看你powermill的那张截图,z轴左边的确也是选在底部的。

那我那个地方设置不对!??我上文件!@!你帮我看下!!最好能上个图说明吓!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
你使用了默认的世界坐标系,这个坐标是你在画图时候就确定的了,现在的情况就是,默认z轴坐标零点就处在你的物件的底部,你可以通过两个方法修改坐标

1.  用建立用户坐标系的方法建立一个新的坐标,并编辑激活此坐标,移动坐标,使它向z轴正方向移动到物件顶部,之后才以此坐标定义毛胚,做刀路。
2,可以采用移动模型的办法,不改变默认坐标系,而是移动模型,使模型向z轴负方向移动,直至z轴零点处在模型上表面。

ps:刀路模拟只能看出刀路是否出现过切等,并不能看出你规定的零点位置。

楼主:
十分感谢rvworks大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