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

楼主(2009-02-08):
起飞的时候动力很足,飞了一会动力减半,甚至没动力,这时油门还是最高有门,等油门从新在来又好了,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真是很恼 ,以为是
电池
的情况,买来新的也是如此,这样基本飞都不敢了,别说3D了 有朋友知道原因的吗?电子设备都是好的!

网友A:
应该是电调

网友B:
既然设备没有问题,那检查一下电调设置,其中有一个选项是检测到低电压会使电调减功率输出或者切断输出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