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超多图详细,仔细看看,答案都在里面。视频一部分

楼主(2009-02-08):
谢谢各位兄弟的厚爱,在下死而后已,只是最近很忙,忙到有女同学喊克山上春游都没时间,还是把这个整理一下,要不然对不起大家。破【

发射机拆开,散热片是用双面胶贴在上面的,果然有LM两个字,右边的小铝片是改散热器用的。

发射机拆开,散热片是用双面胶贴在上面的,果然有LM两个字,右边的小铝片是改散热器用的。

调整大小 02掰掉散热器,在PA的位置挖个洞,并且锉平,砂光,锯好的小铝片也要打边,

调整大小 02掰掉散热器,在PA的位置挖个洞,并且锉平,砂光,锯好的小铝片也要打边,搞平

调整大小 02掰掉散热器,在PA的位置挖个洞,并且锉平,砂光,锯好的小铝片也要打边,搞平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03用两块铝片的原因是为了与上面的散热块接触良好(平平的顶住)

调整大小 03用两块铝片的原因是为了与上面的散热块接触良好(平平的顶住)

调整大小 04把第一块小铝片涂点502,沾上去,注意别碰到其他原件造成短路,第二块下面涂502,上面涂导热硅脂

调整大小 04把第一块小铝片涂点502,沾上去,注意别碰到其他原件造成短路,第二块下面涂502,上面涂导热硅脂

调整大小 05散热搞好后准备改装插座,耳机3.5插座做音视频输入。下面的铜片是用压线夹改的,一是牢固的安装 ...

调整大小 05散热搞好后准备改装插座,耳机3.5插座做音视频输入。下面的铜片是用压线夹改的,一是牢固的安装 ...

调整大小 07看看侧面,

调整大小 07看看侧面,突出的地方要锉平

调整大小 07看看侧面,突出的地方要锉平

调整大小 08在座子里打热熔胶,装上插座。

调整大小 08在座子里打热熔胶,装上插座。

调整大小 08在座子里打热熔胶,装上插座。

调整大小 09发射电池的连接使用莲花插头(RCA)连电源开关都省了。音视频输入的线从散热器的槽槽里接过去, ...

调整大小 09发射电池的连接使用莲花插头(RCA)连电源开关都省了。音视频输入的线从散热器的槽槽里接过去, ...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10注意看对接方法

调整大小 10注意看对接方法

调整大小 11实验用的天线,超小的,

调整大小 11实验用的天线,超小的,也有150M

调整大小 11实验用的天线,超小的,也有150M

调整大小 12有兄弟问我接受选频开关,看黑黄红三根线,想要那个频点,直接搭在外壳上。左边黑色地线线搭上就 ...

调整大小 12有兄弟问我接受选频开关,看黑黄红三根线,想要那个频点,直接搭在外壳上。左边黑色地线线搭上就 ...

调整大小 13侧面看看接受,电源是从电词上方开槽引出来的。

调整大小 13侧面看看接受,电源是从电词上方开槽引出来的。

调整大小 13侧面看看接受,电源是从电词上方开槽引出来的。

调整大小 14正面看看,黄色视频,白色音频,实际模块是立体声的,没什么用,

调整大小 14正面看看,黄色视频,白色音频,实际模块是立体声的,没什么用,接一个行了

调整大小 14正面看看,黄色视频,白色音频,实际模块是立体声的,没什么用,接一个行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15再换个方向

调整大小 15再换个方向

调整大小 16看看这根号称7DB的天线。

调整大小 16看看这根号称7DB的天线。

调整大小 16看看这根号称7DB的天线。

调整大小 17实验用的超小COMS摄像头,此头果然效果很差。下面加了电源插口,直接把电池插上就行,旁边还接了 ...

调整大小 17实验用的超小COMS摄像头,此头果然效果很差。下面加了电源插口,直接把电池插上就行,旁边还接了 ...

调整大小 17实验用的超小COMS摄像头,此头果然效果很差。下面加了电源插口,直接把电池插上就行,旁边还接了 ...

调整大小 17实验用的超小COMS摄像头,此头果然效果很差。下面加了电源插口,直接把电池插上就行,旁边还接了 ...

调整大小 18看看是怎样连接的。

调整大小 18看看是怎样连接的。

调整大小 18看看是怎样连接的。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19全家福

调整大小 19全家福

调整大小 20大天线在飞机上,先做跟小的,好拿点,用个SD卡的壳壳给套上。

调整大小 20大天线在飞机上,先做跟小的,好拿点,用个SD卡的壳壳给套上。

调整大小 20大天线在飞机上,先做跟小的,好拿点,用个SD卡的壳壳给套上。

调整大小 21猜猜这个天线是什么东东上面的。

调整大小 21猜猜这个天线是什么东东上面的。

调整大小 21猜猜这个天线是什么东东上面的。

调整大小 22看看卡音视频接口是什么东西做的座子。

调整大小 22看看卡音视频接口是什么东西做的座子。

调整大小 22看看卡音视频接口是什么东西做的座子。

调整大小 23接受在充电。

调整大小 23接受在充电。

调整大小 23接受在充电。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24发射在充电

调整大小 24发射在充电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25直接夹上

调整大小 25直接夹上

网友:
想法秒啊

网友:
楼主哪里人,口音有点熟哦。
SD卡外壳里面的是自己DIY的天线?

网友:
做工不讲究

网友:
我也觉得口音有点熟哈..
发射模块很节约空间....MARK...回学校了试试....实验室....我来了..

楼主:
楼高头的几个弟兄是哪的蛮?我在贵州。

网友:
楼主是想把这个东东改成什么啊,没看出门道

网友:
ls看下这个区200多的帖就知道了,那麽明显呢

网友A:
提点意见,音频视频接口没必要做成插座型式的,可直接改成舵机接口,方便飞机上安装,重量也轻些。分别用9V又叠重电池和手机电池为摄像头和发射器供电也不方便,增加了重量,可自制虑波降压模块通过动力电为它们供电。说说意见而以,楼主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点意见,音频视频接口没必要做成插座型式的,可直接改成舵机接口,方便飞机上安装,重量也轻些。分别用9V又叠重电池和手机电池为摄像头和发射器供电也不方便,增加了重量,可自制虑波降压模块通过动力电为它们供电。 ...

开始考虑过用舵机线但是有几个问题1我没有舵机线和接口,基本上我做东西都是逮着什么用什么,价格便宜,好用就好,,好不好看我是不管的。。。。
                                                               2舵机线无法解决屏蔽的问题,特别是在视频输入这个环节,一点干扰都会被后面的放大器放大,假设输入的干扰是1,第一级放大10倍,就是10,第  二  级放大10倍,那就是10X10=100。。。。。
                                                               3接口不通用的话,如果不在飞机上使用的时候,又要改,麻烦,直接搞成这样比较方便,而且在飞机上布线时也比较方便。
                                                               4重量问题在我的飞机上根本不是问题,我不怕。
                                                              5我飞飞机的水平极差,属于秒炸级别,但是兄弟们要求做测试视频,因此只能在地上走走,可不想拿着一大堆线在路上走来走去。。。。

                                                              6和女同学去山上春游时可以拿来看看有没有人干扰或偷看,,,, 安全第一啊!

                                                              7音视频和动力的电源必须分开,分得越开越好,一是干扰,二是留空时间,三是安全。

不是针对你啊,只是我没讲清楚。

楼主:
26完成的接收机,直接用魔术贴贴在MP4电池盖上。考虑到通用性,我用的是RCA接头

楼主:
27正面来一张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28背面来一张,注意是连充电器一起粘上去的。

楼主:
29准备插接的发射机。看模块的左下焊点是散热片接地的。摄像头的输出上还焊了个插头,是用来直接连在发射机上的,这样去山上春游的时候比较方便。

楼主:
30侧面看看

调整大小

楼主:
31竖直了,插好了

调整大小 31竖直了,

调整大小 31竖直了,插好了.JPG

楼主:
32插好了,前面看看。

调整大小 32插好了,前面看看。

调整大小 32插好了,前面看看。.JPG

楼主:
33再换个方向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34背面

调整大小

网友B(2009-07-29):
看来飞机太危险
楼主先改飞艇上装吧

网友C: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还要把手机连上去

网友D(2009-09-21):
LZ飞机太危险,改热气球吧。。。。。。。。。
PS:看了LZ的帖子颇受启发,收获不小。感谢!!!

网友E:
哈哈,觉得楼主很特别,既然做那么大的手术,为啥还往里面塞这么大的插头和插座?莲花和3.5的插其实都可以不要,用插针更轻!
而且,9v的电池,容量小,不现实,还重,建议和发射机共用电源

网友F:
这个 设备 距离 最多20米 哈哈

网友G(2009-11-01):
果然是秒炸级的。

网友H(2010-03-25):
回复 网友G:
很好!diy

网友I:
完全莫有看懂楼主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