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来救救我的E005啊,问题多多!!!!!

楼主(2009-0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给你出个点子吧
别玩直升机了
改玩KT机
绝对省钱
绝对过瘾
我就是用的直升的遥控接收玩的KT机

网友:
楼主飞模拟器了吗?  别用那个FMS,没有训练价值。

飞机仔细调了吗? 十字盘、舵机、副翼杆、副翼、主轴 横轴、大奖平衡、螺距.....

网友:
我的一次都没有飞起来,感觉加大油门飞机就往右斜

网友:
楼主为什么把肖特基二极管拿到呢?加油为电机加速本来就是混控的作用,是正常的。
上面提到你炸过尾电机,尾杆有没有裂,如果开裂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定刚性,不然这样尾螺旋桨的力会有分力,JJ会乱动的,表现就像陀螺坏了一样。

网友:
esky又成功的黑了一个新人。

网友:
直机是爽,但是花钱也得爽
钱不多玩玩KT机吧,也很爽的

网友:
005在有一定的经验之后玩还是是很不错的 原因? 因为它可以算是最便宜的室内3D J了   但是配件好像很贵  不知道有金属件没   而且陀螺仪器不能升级是最大的弊端 是用尾电机也不可能很好的控制 3D时候的锁尾 总之005新手不适合 建议你先降级004  玩的朋友多   以后再升级005

网友:
我也是入门就进的005.(09年10.1)到现在还在苦练模拟器呢,配件买了一个旋转头套件,三个主桨,一个尾桨和一块电池.旋转头套和一个主桨也是的室内试机时就秒炸了.

网友:
9楼的朋友意见是最好的,快回到004的怀抱中吧,让你感受飞行的乐趣,飞004后你就会忘记005的.005太有个性,真的是不适合新手的

网友:
我用004和你换005怎么样

网友:
005也能3D?垃圾机骗新手的

网友:
兄弟,听我的建议吧~~~~~~~~~~~~等我把我的机带去泉州飞的时候,你就知道,就算是450也比XX5强上百倍。

网友:
我也是从垃圾直升机开始的,买的时候便宜等飞的时候投入的钱比原机的投入还多
所以干脆做KT机玩了,没想玩出感觉来了
直升机练个好长时间还只能在面前悬停,做些动作就更难了。
固定翼起飞后,飞高点,随便做动作吧。
只要练过模拟器,固定翼首飞比直升机容易多了,就是降落难点
我是找个草高点的场地,再差的降落都没问题.
以上想法是我这样的没米之人的个人意见,只是作为参考.

网友:
建议LZ 别玩这种 4合1的飞机 要啥 没啥 纯粹是4不象

网友:
建議向難度挑戰, 不能遇到一點挫敗就放棄, 做人也是

网友:
esky的机便宜,配件太贵了....建议先买个好控玩模拟器 然后上6通的机 4同就是玩具啦 玩005不如玩LAMA随便炸 室内也可以飞

网友(2009-03-12):
漂过....

我也炸了不过都是因为控坏掉之类的问题炸的

网友A(2009-05-31):
同感啊。。。。。。。。。垃圾E005炸机横轴必弯,,,横轴没单卖。。。。要买套件3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