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去买胶水 问个关于粘来令片胶水的问题

楼主(2009-02-08):
明天去买胶水 问个关于粘来令片胶水的问题
来令片 那什么胶水粘最好

网友A:
CH-31 AB胶要不得

网友B:
楼上说清楚嘛,为啥要不得

网友C:
AB胶水没问题,但建议不要用快干的那种,先把离合器杯内部清理干净,并用小刀划十字花纹,薄薄均匀抹上胶,并将摩擦片紧贴实不要有空间隙,干后就可以

楼主:
普通的AB胶水 吗

网友B:
AB胶水
按固化时间区分,一般有15-30分钟、4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15-30分钟固化的是不饱和树脂,4小时以上固化的多是环氧树脂。

网友C:
原帖由
裴裴
于 2009-2-12 00:32 发表
普通的AB胶水 吗
我用过504,509,效果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