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sh Mix 增大的效果?

楼主(2009-02-08):
Swash Mix

其中的Pitch倒可以理解, 可以增大或减小整个螺距的变化范围

但是副翼和升降舵的Mix  ,  不敢调,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加大舵机行程, 那么这个选项又和单纯的用D/R 加大舵量有什么区别?

谢谢解惑

网友:
副翼和升降舵的Mix  ,是你打摇杆的升降和副翼时候的斜盘效果,不是单独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倒D/R不是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D/R中的舵量必须都一致咯? 否则混空会乱 或者舵机会不同步 对吧?

网友:
和D/R是叠加操作,也是就相乘后得到最终行程

如果 一个是60% 一个是100%,得到的效率就是60%的.

网友B:
一般建义swash mix调到合适的最大行程, 再用d/r来减少以适合不需要爆力的模式, 这样可以保证最大的可用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建义swash mix调到合适的最大行程, 再用d/r来减少以适合不需要爆力的模式, 这样可以保证最大的可用分辨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