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腾翔MONO1。补充了航行图片

楼主(2009-02-08):
停了一个多月没有碰模型,年也过得差不多了,最近比较闲,重装了一下腾翔的MONO1。
选外转的目的一是为了降低对电池的要求,二是为了可以多玩会
先看个全貌

新西达KV3600外转子电机

天富龙水冷电机架

好盈60A水冷船用电调

看看船尾

最后装上ACE电池

网友A:
船尾靠近轴管的地方怎么会开口?

网友:
快速換電池??

网友B:
不是,是老賈覺得尾部不夠厚!加了一塊纖維板在屁股內部
我之前的mono也有類似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老賈覺得尾部不夠厚!加了一塊纖維板在屁股內部
我之前的mono也有類似的做法~

 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尾靠近轴管的地方怎么会开口?

5楼BB鱼说的对。

网友C:
新西达KV3600外转子电机,什么型号的?

网友:
电动机外转子KV3600应该是直升飞机上用的?

网友D:
能跑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西达KV3600外转子电机,什么型号的?

应该是2217的吧,但比其它2217要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跑多久?

那天忙着试浆,没有连续跑,估计10分钟应该可以的。

网友:
老賈這樣的,5-2分電池真的沒試過啊,,,抵抗外轉子的大反扭力應該很有效~!

楼主(2009-03-16):
拍了几张航行的图片,等有空贴上来。
自由鸟星期天好像拍了段航行的短片。

网友:
视频来啦!

网友:
可惜了,上班.....估计保海不够你两个整

网友:
不愧是高手

网友E:
我的eco也裝了外轉子玩玩,HD2218 42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eco也裝了外轉子玩玩,HD2218 4200kv的。93298

4200,这么高KV的外转,HD是什么牌子的?电机有多重?

网友F:
版主,你的船试下来用多大的浆合适?

网友:
xxd的直升機版,標4380KV,我自己測42xxKV

网友(2009-05-14):
期待有好的表现。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螺旋桨不需要加整流罩吗?
20年以前(小时候)玩船模,老师在螺旋桨周围加了整流罩,说可以增加推力。不知道现在科技发展了,是不是没有整流罩效率一样高呢?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螺旋桨不需要加整流罩吗?
20年以前(小时候)玩船模,老师在螺旋桨周围加了整流罩,说可以增加推力。不知道现在科技发展了,是不是没有整流罩效率一样高呢?

谢谢了!

准确的说,我23年前搞过你说的整流罩,在低速状态下用弹簧秤测过推力。比不带整流罩大很多。但高速时因为增加的阻力更多。
这种整流罩一般适用于低速船,要求大推力的。比如拖网渔船等。

网友:
速度好快,多少呢

网友(2009-08-15):
初来乍到

你好!想买个入门级的船什么样子的好?能介绍一下吗?海博星3800怎么样谢谢

网友H:
电机的降温是问题,我刚开始也这么玩,电机烧了好几个。

网友I(2010-05-24):
LZ能帮忙指教指教吗   我也在制作玻璃钢的船  就是没有图纸    太笨了    着急呀   请联系  谢谢  QQ460482086

网友:
最近发现一款比好赢60A 海王更好用的电调  60A能达到好赢90A 的要求.
在试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J:

好盈60a是两管并联的。单管要承受30a,似乎有点高。

网友:
回复 网友K:

场管30A一点也不高~  我这里有管子  一只 就170A   还有一种209A的 分别是 170N06     2907实际工作电流 6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的降温是问题,我刚开始也这么玩,电机烧了好几个。

关键是桨的搭配,桨的大小要配的合适,以一组电池跑完为例,电机表面的温度以手可以摸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你的船试下来用多大的浆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能帮忙指教指教吗   我也在制作玻璃钢的船  就是没有图纸    太笨了    着急呀   请联系  谢谢  QQ460482086

玻璃钢船壳一般对爱好者来说不划算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钢船壳一般对爱好者来说不划算自己做的。

谢谢了   那我就买成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好盈60a标的内阻是0.7毫欧,不计导线和其他的电阻,两管并联再串联=0.7毫欧,即单管导通电阻为0.7毫欧,导通电阻这么低?如果真的这么低的话,30A电流时的热功率为0.63W,发热会很少,但很多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都是几毫欧的。 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欢迎高手们指出。

网友M(2019-03-21):
引用 楼主:
螺距5mm,直经3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