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问题来了

楼主(2009-02-09):
新买的LAMA V3  正式入魔 但是1个电池下来发现了问题 一个是B齿轮被打坏了 二就是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固定B齿轮的一个螺丝因为可能是有胶水原因特别难搞定 所以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的建议,如果以后遇到有螺丝胶的螺丝时怎么处理好,还有就是电机打掉齿轮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注意观察了下,电机的铜齿轮和大桨的传动塑料齿轮咬合上不是很顺畅 感觉是咬合的不够紧密,麻烦大家结合图片一起帮忙判断下吧!

网友:
沙发 HOHO 现在东西的质量 嗨

网友:
用力拧,实在不行的话稍微加热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扫(打)齿的原因:大都是轴上轴固定座的螺丝没上紧(ESKY分解图中编号为021的、英文名叫Fix collar的那个环)所导致的!
通常:我们把外轴叫B轴,内轴叫A轴。
具体分析:前提是马达是固定不动的、编号尾021的部件没上紧,整支轴便会上下窜动!由于,当B轴的塑料齿轮移到了两个马达的铜齿都能啮合的位子时,又由于,前后马达是相互反向转动的。于是,可怕的扫齿就在那一刻便发生了……
还有一种原因是: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桨打到东西前没收掉(关)油门。当桨都不转了马达还在转当然会扫齿了!
最不可能的原因:齿轮里进了异物而扫齿……

网友:
这样的飞机,马达齿轮与轴齿轮还是有一点点的间隙来的好。
理由:大齿轮的同心度够呛!当你在某个位子时,通过调整马达的位子,将铜齿轮与大齿盘的间隙调整好了,没准转一圈后就会发现,齿轮会啮死或间隙又变大了……
间隙太大会扫齿!间隙太小会增加马达的负荷!

楼主:
非常感谢知道 订购了配件等回来修好了 在继续尝试吧 玩航模的确需要有颗钻研的心才行啊

网友:
支持黑哥,写得有够详细,最近入手了华尔科的一大一小俩LAMA ,

学着改LAMA

网友:
螺丝胶加热一下来拧就好多了

网友:
这个建议不错 买一大一小L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