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推荐一款2.4G视频接收机用全向天线

楼主(2009-02-09):
12DB的玻璃钢全向天线,较果不错,比平板方便,不用对着飞机,淘宝有卖,不算贵,150元.

下面截图是用这种天线在地面拉距11KM处接收的画面.

声明一下我不是卖家,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不懂,但是应该很猛

网友:
视频距离解决了,还得解决遥控器的发射距离,  哈哈,10公里处遥控,那很拉风啊

网友:
不错,可以考虑搞个试试。

网友:
这种天线飞起来会有“灯下黑”的问题,专业一点说,辐射图在水平方向是360°增益12dB,但是天线在垂直方向的辐射角度远远小于9°,增益越高这个角度越小。造成距离稍远还接收效果好,近了反而不行。一般在楼顶安装时会人为做一个物理倾角,这又减小了辐射覆盖范围。一般10dB的广角面天线要远远好于这种类型的天线。

网友A:
参考下面的示意图理解
假设天线高度不变,水平50米以内,
飞机飞行高度在100~300米之间,分别在500米和10km的情况,可以看到远的时候飞机在辐射图的范围之类,近了因为飞机相对较高,反而不在辐射覆盖区。一般这种直立天线增益在10dB左右,垂直方向辐射覆盖角度是10°,如果直立,水平向上的方向取一半是5°。楼上推荐的那款是12dB的,应该是7°左右的垂直辐射角,如果水平高度为地面=0,则垂直辐射角仅3.5°。几乎是一条很窄的辐射带。因此在收发在一个平面内,没什么问题,但是高度相差角度(仰角)较大时,几乎没有信号。

网友B:
天线能不能搞并联, 几个全象,几个平板集中一起, 那角度就多了,和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能不能搞并联, 几个全象,几个平板集中一起, 那角度就多了,和大了

可以使用yellow jack(分集器)组成天线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的示意图理解
假设天线高度不变,水平50米以内,
飞机飞行高度在100~300米之间,分别在500米和10km的情况,可以看到远的时候飞机在辐射图的范围之类,近了因为飞机相对较高,反而不在辐射覆盖区。一般这种 ...

受教了,不过实测没什么问题,不过按照原理,还是用增益8dBi 长0.9米的比较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versity reciever, 分集接收机,现在airwave已经有支持双天线技术的接收模块,不过不是很方便,国内有高人可以做一个,能够自动识别信号好坏跳转的分集接收器,实际上oracle的分集接收机也是dpcav的哥们 自己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很需要这个东西,但是不好搞并且价格昂贵,准备尝试用不同的天线和两台接收设备两个显示器采用人工眼球切换的分集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的示意图理解
假设天线高度不变,水平50米以内,
飞机飞行高度在100~300米之间,分别在500米和10km的情况,可以看到远的时候飞机在辐射图的范围之类,近了因为飞机相对较高,反而不在辐射覆盖区。一般这种 ...

呵呵~~~你这分析似乎了牵强了吧~~~~~别忘了地面的天线只是接受用的,按你的意思是飞机必须在辐射图的范围内才行吗?飞机上的天线就不会辐射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根,但是为什么效果比普通小天线还差呢

网友:
11KM, 太牛了!啥时候把RC像fy331一样改造一下,也玩超视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