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215。练习航线!

楼主(2009-02-09):
刚买了215。主要练习航线!控有了。舵机跟陀螺。都不知用什么的了。大家推荐几种我吧。

网友:
有米的话可以上 GY401 + S3154/HB262 + SDG402/202MG x 3
没米的话推荐上 GM730 + SDG401/HB262 + ESky0805 x 3

网友A:
呵呵,GM700+ESky0805 x 4足够你飞航线了,总花费不足200元,调好了会很稳的,看视频可以搜下我的“日记”帖。

★日记:2009|用图像记录我的飞行生活
★[qq]442574856[/qq]QQ442574856隐身中在线必复
0996-2089941  15099481171

网友:
又一个中毒的。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 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GM700+ESky0805 x 4足够你飞航线了,总花费不足200元,调好了会很稳的,看视频可以搜下我的“日记”帖。

★日记:2009|用图像记录我的飞行生活
★442574856QQ442574856隐身中在线必复  http://www ...

锁尾舵机还是多花点钱好。ESky的实在是不行,电位器太差。我用过,一个起落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锁尾舵机还是多花点钱好。ESky的实在是不行,电位器太差。我用过,一个起落就挂了。

 完全没有必要,我从180卖来到现在,基本每天都要飞1,2个起落,就是刚开始飞的时候(头一段时间,对180不是很熟悉,大桨经常打东西)用在斜盘的舵机扫过齿,用在尾舵的到现在都没有换过,算下来少说也有百十个起落了吧,所以,我不清楚你是怎么用的,一个起落就坏了 ,呵呵,你够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我从180卖来到现在,基本每天都要飞1,2个起落,就是刚开始飞的时候(头一段时间,对180不是很熟悉,大桨经常打东西)用在斜盘的舵机扫过齿,用在尾舵的到现在都没有换过,算下来少说也有百十 ...

有可能是RP问题,便宜的舵机嘛。另外我用的陀螺仪是GM730,经常抖来抖去,估计也是死得快的一个原因。

我感觉0508的虚位比较大,这可能是它不适合作锁尾舵机的一大原因。因为虚位大用在陀螺仪上会加剧来回的抖动,进一步缩短电位器的寿命。另一方面尾巴的控制品质也会变得很差。降低感度可以有所缓解但是容易造成锁不住尾。所以从性价比上来看我认为0508是不如SDG401等等数码舵机的。

另外我的那个0508是正常起落的,一块电池,顶多再加上前面调试时候的一、两分钟。我觉得这个是国产电位器的典型质量,你的0508活着可能是你的运气好。在舵机/陀螺仪板块里有一个人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在0508之前我试过一个华科尔的锁尾舵机,也只撑了三到四个起落。另外对我而言电位器挂了的表现是,飞机在地上静止不动的时候舵机仍然按照某种频率不停的跳。当然可以凑合着继续用,不过我觉得不值。

楼主:
谢谢大家。3舵机用0508好了,GM730看能不能收个二手的

网友:
陀螺可以考虑gy293台湾黑鹰500都用它,体积,重量较合适。问过一家好像380米。尾舵机可用ds285,3154。不过据说3154容易烧,靠你的rp了。我的180用ds285还在试用期。

网友:
我的esky0508 各种飞机上装了10来个,除了450炸鸡扫齿,其他还没有坏过的记录,不过摇臂虚位是有的

网友:
我的火狐用esky0508飞了两个多月,没有坏过啊,比同价位的其他舵机好多了

楼主:
好,我去拆004的0508舵机

网友:
陀螺用GY401  就算以后升级 当二手卖也很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