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使用燃油问题

楼主(2009-02-09):
请问600N使用coolpower15%油会比coolpower30%油效果差在哪?

网友A:
主要还是动力方面,30%的动力充足些

网友B:
3d飞行的话肯定要30%的油.

楼主:
如果只是普通航线的话,会不会对发动机磨损很厉害?

网友C:
练练航线就用15的油吧,除非不在乎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