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没有用有线电源连电直飞飞的。不用电池了哈哈

楼主(2009-02-09):
电源线采用细而韧的那种,尽量不影响飞机姿态。不知道可行不。练习练习悬停和航线

网友:
 变成线控机了

网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当线被搅进旋翼里的时候,就是飞机粉身碎骨的一刻!
2、另外:你知道飞机在飞行的时候需要多大的电流吗?
就拿LAMA V3说事:
800mAh的电池,正常飞10分钟,那么整机的电流为4.8A对不?你的飞机与电源的连线5米要不?那么整条线的长度为10米不错吧?
好!除了导线的重量外,其他想要的数据大概都有了!后面我们计算下飞机将会增加的载荷……
根据电工手册查出,能安全地通过4.8A电流的导线的面积需1平方毫米以上,若选用多股线(要柔然只能选择多股线)的话,这条线的粗细(含外皮)大约为2.5mm。如此算来,来回5米的线的重量大约为150克以上。试想:V3给它增加了150克的东西后还能飞起来吗?也许有人会说,我不是不用电池了吗!那么150克减去电池的重量45克(我刚秤了下电池的重量)还有100多克哦……
其它型号的飞机的电流远远大于LAMA的电流,这里就没必要再算了吧?
以上的计算,我还将导线的电阻引起的压降是忽略不计的。

楼主:
看技术了,量力而行。主要是为了练习。

网友:
搞一套无线电源转换吧

网友:
不过距离近,总量大,体积大

网友:
投资几块电池吧,要练好水平是要投次的,不然飞模拟器还不是要电费

网友:
悬停可以,以前试过SJM PRO的,可以飞起来

网友:
完全可以啊

我就是这样飞的 。原装电池坏了后,用8个1.3AH的镍镉电池串联,很普通的电线,大概1M长。基本上可以飞个20分钟,飞机上加了50G配重。
我觉得雷鸟悬停用锂电浪费啊,镍镉的实在啊,随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