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好盈4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我的好盈40a用在450上。一直用3s锂电。一次试过4s铁锂(18650)后发现电调自检声音不对了。原来-    - - -   -  。现在-  -  就没了。听说那 - - -是3s电池检测。如果是的话,那现在是什么呢?好盈40a说明是可以用4s的,是不是要重新设定啊?那位老手知道的请帮忙解释一下。谢拉!莫非3 s 4S 不能混用?

网友(2009-06-18):
设置为镉镍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盈40a用在450上。一直用3s锂电。一次试过4s铁锂(18650)后发现电调自检声音不对了。原来-    - - -   -  。现在-  -  就没了。听说那 - - -是3s电池检测。如果是的话,那现在是什么呢?好盈40a说明是可以用4s ...

有可能是误设置成 NIXX 电池类型了,这样就不会鸣报电池节数了。

网友:
用意好盈的说法

我是4S123和锂聚混用的,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估计你的情况跟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