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一插电池就乱动,怎么办?

楼主(2009-02-09):
本人新手,配件买回来很久了,空机(微风)也做了,但一直没时间装配。这几天想把飞机装起来,可是在安装副翼舵机时出现怪事,将舵机插到接收器里后再接上电池,舵机就开始乱动,将电池T插动一动,舵机更动得厉害,打开遥控后,舵机会再动一次,然后遥控就可以控制这个舵机了,但舵机怎么也调不到两边副翼平衡的位置。

舵机是新的,我刚开封的。先装了尾翼与方向舵的舵机没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办?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接收机一定要在遥控器正常发出信号的情况下才可以通电!也就是说必须先看发射机,再接通接收机电源

副翼调整的问题,要先拆下舵机的摇臂,让你的遥控器上副翼通道摇杆和微调都居中的时候通电一次,先让舵机回正,再装上摇臂。我不清楚你的副翼连杆是怎么样的,舵机正的情况下,先不要动微调,先调节两侧副翼连杆长度,调整到一致之后,就可以飞行。飞行中如果感觉飞机偏了,再动微调。

网友:
是的  先要开遥控的发射机  再给接收机加电  防止接收机受电波干扰 而损坏电子配件

楼主:
  原来我一开始就错了。我调试的时候都是先插电后开控的。

等会再去试下先。

关机的话是不是要先取掉电池再关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一开始就错了。我调试的时候都是先插电后开控的。

等会再去试下先。

关机的话是不是要先取掉电池再关控呢?

网友:
又学会一招 我也是相同的情况只不过我没问

网友A:
换个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舵机试试。

不关舵机的事,确实是因为我先接了电池而后开控的原因

网友B:
正常,你的控估计也跟我一样,也是廉价的天地飞6通吧,我开始也是先插电源,结果舵机乱摆,把钢丝从连接舵角的卡子里直接硬拔了出来,我还是用502粘的呢,还好舵机没暴齿!~

网友C:
同意南园猎鹰观点!更换好的舵机就没这现象。我也用天6,先后开控都没关系。

网友:
教训啊  LZ要赶紧走正规启动程序

不然以后玩个油车什么的  损失会非常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南园猎鹰观点!更换好的舵机就没这现象。我也用天6,先后开控都没关系。

在好的舵机也得按程序来。先开控保护设备也保护你自己。至于你后开控也没关系那你就念佛去吧。万幸没受到干扰没伤到你。

网友:
13楼正解!这不关舵机的事儿

网友:
走正规 程序很有必要, 模型不是玩具,请 对自己、对别人 负责!!!

网友:
应该有小灵通基站在附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常,你的控估计也跟我一样,也是廉价的天地飞6通吧,我开始也是先插电源,结果舵机乱摆,把钢丝从连接舵角的卡子里直接硬拔了出来,我还是用502粘的呢,还好舵机没暴齿!~

插电池时低级点的舵机都会动一下的,可能因为低档的舵机为了成本,没有加什么屏蔽单一瞬间脉冲信号的功能,只要打开发射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电池时低级点的舵机都会动一下的,可能因为低档的舵机为了成本,没有加什么屏蔽单一瞬间脉冲信号的功能,只要打开发射机就可以了

呵呵,我的控是天6A,舵机是25元一只的国华舵机(JS说是台湾的,舵机的标签也确实是台湾的)。现在按正规程序来,先开控,接电池时舵机还是会动一下,但不会影响之前的舵机中立位。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只要不开控插电源,舵机乱摆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