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3路集成 双向有刷电调

楼主(2009-02-09):
ATMEGA8做的集成了3路有刷双向电调的板子(当然了,只需要1、2路电调的可以根据需要,只要不接第2、3路电调的MOS桥就可以了!),原来是用于坦克的,支持履带混控和纯电调模式,里面包含了3路的双向电调,原文件和编译程序都在附件里。

网友:
马哥的东西 不错  支持 顶起

网友:
没有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只有草图,所以还是看电路板吧(单面板),结合正反面。很容易画出来。

另外一块小点的集成电路是ULN2003,长的是MEGA8(单片机),其他的都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画出来。。
中间的的3腿贴片是AMS1117-5V(5V稳压)其他的3端元件是MOS管IRF9540、IRF540。
ULN2003的2-7脚与M8的15、16、17脚之间是6个3.3K的电阻、MOS桥的高电平和电源正极之间是通过导线连接的
ULN2003输出接的是4.7K的8脚排阻

网友:
有没有成品卖的啊 ???

网友:
有成品的  呵呵

网友:
怎么感觉 单片机的输入端好像有四路呢? 留空的?

没有光耦隔离 会不会对接收机有影响呢?

如果加大MOS管的功率和电流 是不是可以驱动更大功率和高电压的电机?比如说 36V350W

网友:
楼主 在不在?

我根据你的图片 已经把电路图绘制出来了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V 连接的是NMOS还是PMOS 或者是GND端 是PMOS还是NMOS
如果我更换更大功率和更高电压的MOS管或者多个MOS并联电路是否需要更改[如应用在36V]
上拉电阻4.7K阻排是否要更改阻值 以及ULN2003驱动块的供电电压是否需要单独的+12V
六个电阻左边的二极管怎么感觉好像反了呢?除非是稳压二极管...
电路板图上左下部两个上下挨着的贴片是什么呢?如果是你说的三端稳压好像引脚功能对不上
希望楼主解释一下

如果楼主出36V350W的双向电调价格合理 可以考虑弄一块

或者把 单片机和驱动块 做成一个电路板 而MOS管 可以留给我们自己安装 可以安装在外部或者单独的电路板上 通过更改一些电阻或者跳线之类的 达到用在不同的电压以及功率环境下
这样能够灵活一点

我想要这样的电调是想用在我的1:8坦克上的 两台36V350W电机

楼主:
这个桥是P-N桥,用于高压必须用浮动电压驱动的全N管桥。
全N桥是用光电隔离的,实现电压浮动控制。
已经成功做出了高压电调,用的就是人力车的电机。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主的联系方式 ,我想要块高压电调 我的QQ   4170670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桥是P-N桥,用于高压必须用浮动电压驱动的全N管桥。
全N桥是用光电隔离的,实现电压浮动控制。
已经成功做出了高压电调,用的就是人力车的电机。效果很好。

有图片或者相关的图纸么? 价格多少?QQ:501127

网友:
谁卖几个MOS管给我

谁卖几个MOS管给我

网友A(2009-05-07):
LZ这个电调大概多少RMB啊,我想用在2个36V的电机上可行么?

网友:
有套件就好了,我只有电烙铁,没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电调大概多少RMB啊,我想用在2个36V的电机上可行么?

有高压大功率的,一般用于驱动人力车以上的大电机。

网友:
输出多少伏的啊,电流多少

网友:
红白黑接线可以讲一下吗 ? 有点乱...

网友(2009-12-24):
在哪得到的,多少米?

网友:
看看  有意    楼主能卖一个给我么

网友B:
附件在那,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