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怎么改锂电

楼主(2009-02-09):
如题,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后盖就能看到电路板上的电源插头了。在相对应的位置开个窗口就可以了。选择电池一定要那种扁形的。专用于小六的。我有一个更大的改造给你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6099&extra=page%3 ...

谢谢!

网友:
我直接在接五号电池的正负极焊个接头,买块电池装上就OK了

网友:
直接买遥控器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早改了

还留了平衡充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