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A123是不是就是原来的加拿大锂电,叫什么磷酸锂铁电池的东西啊

楼主(2009-02-09):
同题,很早以前的加拿大锂电,是不是就是现在的A123啊

网友:
A123是美国的高博

网友A:
以前说的加拿大锂电是锂锰
A123的真正名字是“磷酸铁锂,LiFePO4” 和锂铁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电压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说的加拿大锂电是锂锰
A123的真正名字是“磷酸铁锂,LiFePO4” 和锂铁还是有区别的。

锂锰是 LiMn 电池

A123 是美国A123 SyStem 的注册商标,不仅指锂铁电。A123以26650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最为成功,所以A123几乎成了磷酸铁锂电池的代名词

另,锂铁就是指磷酸铁锂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充电器上带有LIFE,LION,LIPO.
LIFE模式是冲A123,原来的加拿大锂猛电,用什么模式冲最好?

网友:
A123大脚车用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锰是 LiMn 电池

A123 是美国A123 SyStem 的注册商标,不仅指锂铁电。A123以26650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最为成功,所以A123几乎成了磷酸铁锂电池的代名词

另,锂铁就是指磷酸铁锂

"锂铁电池不是磷酸铁锂电池.锂铁电池负极是金属锂或锂铝合金,正极是二硫化亚铁.电压1.5V.根据使用温度不同,分高温热电池(二次可充),中温及室温一次电池.最大优点在于可以大电流(2A)放电.最大缺点在于存在滞后电压以及潜在的安全隐患,属于高能电池.国外主要是美国劲量公司生产,国内主要是广州鹏辉电池有限公司生产.
磷酸铁锂电池属于二次电池,电压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充电器上带有LIFE,LION,LIPO.
LIFE模式是冲A123,原来的加拿大锂猛电,用什么模式冲最好?

同题想知道,充的英文代码是什么

网友:
小电动飞机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