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大问题终于出现咯!

楼主(2009-02-09):
先祝大家~元宵快乐!
买回来快一个星期了~~天天都飞,这两天出现的问题令我费解!
开始以为电机不行~就发帖问,然后根据黑人+润滑油的方法,004的问题稍有解决!但是昨天晚上,又来了~基本是一块电池飞不到2分钟就下垂咯!
今天~头脑发热!去买了块15C 7.4V的电池~还有一个强力370马达!现在已经全部换好了!但是用原来的电池飞还是不爽!根本没有刚买回来的感觉~油门要推很多才起来~然后悬停也很难控制!
现在在充新的电池,吃完饭看看会不会好点吧!!

网友:
可能消磁

楼主:
已经换了新马达了!旧的马达抗扭力很是很大的!跟新的差不多呢!

楼主:
电机 电池都已经换新的了!问题依旧!
开始推油门~80%左右起飞!然后开始下降!推到100%才可以1米左右悬停!过大概几十秒后,飞机开始下降到距地面30公分~这时可以坚持2分钟不到~然后就没了了!
难道是黑人所说的4合一中对主马达供电的一个功率管坏了??

楼主:
电机 电池都已经换新的了!问题依旧!
开始推油门~80%左右起飞!然后开始下降!推到100%才可以1米左右悬停!过大概几十秒后,飞机开始下降到距地面30公分~这时可以坚持2分钟不到~然后就没力了!
难道是黑人所说的4合一中对主马达供电的一个功率管坏了??

网友:
期待LFQC朋友来,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原电不行了,用新锂电情况怎么样?

网友:
就是电池问题

楼主:
回楼上两位~电池用新的电池也是一样!问题不能解决~只是有一点点改善!
电池电压都在8V以上!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跟楼主差不多,

搬个小板凳来看楼主怎么解决。。。

楼主: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请赐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上次好象有高手说是四合一的功率管出问题了!
对了~~我这飞机如果弄不好就找卖家修啦!哈~

网友:
兄弟 帮你顶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B:
动力系统调整

1 动力输出是不是够!  包括电池 电调 电机

2 动力转换是不是够  包括螺旋桨螺距 平衡 主轴弯 横轴 弯

3 遥控系统问题 就是油门曲线 是不是正确!

这几个检查完了 基本问题会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后天你和我通个电话交流可以吗(明天单位搞活动)?因为我现在很难根据你的描述来判断故障部位……请将你的电话号码发个短消息告诉我(我用老板的电话打给你)……

楼主:
现在是飞又飞不起!电机又热得要命!真不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系统调整

1 动力输出是不是够!  包括电池 电调 电机

2 动力转换是不是够  包括螺旋桨螺距 平衡 主轴弯 横轴 弯

3 遥控系统问题 就是油门曲线 是不是正确!

这几个检查完了 基本问题会解决的!

兄弟!LZ说的是004啊,那来的横轴、螺距呀?

网友:
新手很容易把锂电过放了自己还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今天买了新电池~
现在一共4块电池~放点那个口都在8V以上
充电口都是3.95V左右~这电池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电池是没有问题了!在004这飞不起来我把电池拿到V4上!动力依然强劲!!!难道真是四合一的问题?

楼主:
我又试了试!用004的四和一去驱动V4的某一电机,发现动力强劲!比V4的四合一驱动自己还强!
这说明四合一没有问题呀!难道还是电机问题?但是这电机已经换新了!电机还有个问题就是,没转多久就会特别热!!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玩小四通时也遇到过,其实就是主马达不行了,包括新买的马达也有买回来就不行的 。我将新买的马达的电刷换到旧马达上马上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您好!我的电机~很难拆开呀!怎么弄好??

网友:
会不会是浆没调好啊,不平,晃动太利害引起的?还是平衡杠有问题,重心不一至引起的晃动,建议大油门将飞机拿在手上观察,看是不是晃动得很利害。

楼主:
回楼上的话~
双浆我会调!拿在手上晃动很微小~已经达到要求的了!
平衡杆用尺子量过!是平衡的~!!这个浆没有螺距~基本除去双浆也没有什么好调了啊!

网友:
我发现004的平衡杠有问题,我配重时不是都放外面,一个要放在中间偏外面,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机子问题,还是所有的都这样,你试将大浆拿下来,然后通电看单安装平衡杠会晃动吗

网友:
两个平衡锤的重量一致么?我的飞机没有这样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已经不是晃动的问题了~机器我已经调得不晃了,现在就是飞行时间很的段!但是马达会很人!
我已经用究竟把电刷和转向器清理干净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明天,会有原厂马达到~换了试试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吗?~上次好象有高手说是四合一的功率管出问题了!
对了~~我这飞机如果弄不好就找卖家修啦!哈~

我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
不过我的问题可能跟你还不同
关键的一点是,我的电机不是很热,说明没太大负载
我的解决方法是 把10T齿轮 换 13T 的,增加动力
不过对于你已经很热的电机而言
这样做明显不合适。。。
如果电机过热,我感觉是不是哪里没调好,摩擦太大了?
比如电机齿轮与大齿盘是不是太紧了?导致摩擦很大?
你用手指转转大桨看看,是不是很轻松
按道理应该是阻力很小的。。。
祝你早日成功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
不过我的问题可能跟你还不同
关键的一点是,我的电机不是很热,说明没太大负载
我的解决方法是 把10T齿轮 换 13T 的,增加动力
不过对于你已经很热的电机而言
这样做明显不合适。 ...

 赞同你的分析!
我也是觉得LZ的现象是由机械引起的——马达过载!

楼主:
回楼上二人的话~
机械部分~已经检查正常!现在已有70%肯定是电机问题!因为我把电机拿下~空载情况下启动,仍然快速加热~
今天已经清理了电刷与转向器但问题还是这样!偶尔听一人说也许是某根饶线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饶线我这也没有~不能重新饶~不过明天原厂电机就到了!试试便知!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齿松了有点点打滑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电机的问题啊!!换了电机已经爽飞好 几天啦!

网友:
是桨不行吧
建议换木桨试试